请教电机轴

楼主(2007-05-14):
我的2857内转
电机
轴(3.17)弯了,请问如何校正,谢谢!肉眼看不出,但在转动时,放把螺丝刀在轴的前端,螺丝刀就震动很厉害,在轴的根部,螺丝刀就不震了。

网友A:
把轴掉个头安装,看长度够不,一般这种弯了的不好弄!最好是换了!

网友B:
这很简单啊,一个字——换!

网友C:
不太好调直,  可以仔细观察是往哪边弯,然后用钢丝钳子搬一下看行不,死马当活马医吧,实在不行只有换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