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雷鸟的一些有用经验

楼主(2007-05-14):
我飞了近半年雷鸟,根据老鸟介绍的方法,结合自己实践,总结了以下行之有效的方法,希望对新鸟有帮助:
1,球头扣上指甲油防松动;
2,平衡杆用自行车钢丝替代增加稳定及耐摔性;
3,尾杆可用4号棒针替代;
4,尾部加支撑杆可有效防止尾桨损坏;(我用碳纤平衡竿做的)
5,脚架缠胶布基本让你不会再买新脚架,最好在前脚架横向再加根碳纤杆用胶布缠上即可.;
6,所有塑料件,除了大桨,都可以用AB胶修复;
7,换11V锂电加AKE马达,动力比原装强劲;
8,尾电机建议用原装马达;(寿命相对较长,DIY碳刷很容易)
9,尾电机性能下降,请首先检查换向器焊接部位是否脱焊,最好重新上焊,立马解决;
10,戴机头罩飞行;(可以减少炸机给其他部件带来的损坏)
11,抖舵,90%是舵机问题(电位器老化),不要轻易怀疑接收机;
12,舵机损坏可以用辉胜9G替代;
13,混控损坏,往往是里面2个块状二极管损坏,换掉即可;
14,飞机出现明显干扰,请首先检查接收机天线是否脱落;
15,飞机主动力不足,请首先检查尾传动部分.(尾电机老化,尾传动不灵活都会明显影响主动力)
以上为抛砖引玉,希望更多老鸟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让我们共享

网友:
真好~我刚开始飞雷鸟~受教了~

网友A:
  顺便问楼主,导电胶可以多大电流

网友:
先 一下
用车条做作平衡杆我试过,后来换回来了。1车条多数不直,特别是飞机摔过之后,平衡片触地后,当平衡杆的车条更容易弯,飞起来飞机会比较抖
我的办法是在平衡杆两边绕上等重的保险丝,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增减长短

网友B:
特别特别使用,

问你啊,,,识字盘的球头断了,能粘吗?

网友:
我没粘老,还是,的确粘不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别特别使用,

问你啊,,,识字盘的球头断了,能粘吗?

能粘啊,外面帮补块塑料就行了啊,直接粘,当然不牢固,总之,凡是受力部位要在断裂部位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楼主,导电胶可以多大电流

这不清楚,我没有用过,我用搓刀将小碳刷搓小卡进去的.

网友:
顶下,受益非浅!~

网友:
等买了 鸟一定照做

网友C:
多谢了,一些具体的动手之处能不能再详细些。最好加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了,一些具体的动手之处能不能再详细些。最好加上图片

需要那个细节?全上篇幅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