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爬兄,桨断了~~~~~~~(没图、没影片)

楼主(2007-05-14):
加拿大锂锰电到了,今天带了六组电去跑船。

用的是560,42的桨,锂锰果然不错,全程下来,电机有些热,电池一点点热。
船的速度不凡, 转弯时舵量不敢打大,右转几乎翻船,不过好景不长,二组电下来,桨断了
不知打到什么了,可能是鱼。可惜唯一的一个好桨啊!

3S锂锰居然比11节松下圆电还要快不少,不知道寿命如何,还想买~~

网友:
你是用什么船! 桨定型后换金属桨吧!

楼主:
唉,我用的是没落的环奇号,小A5开工了

网友:
  2S 配B2040都会断桨,更何况的你用3S配560电机!

网友:
3S锂锰比11节松下圆电快那么松下圆电问题严重了,3S锂锰带载实际上电压只有3*3.3V。锂锰只要不过充过放还是很耐用的,俺的镍电闲放久了几乎全废了,跑一次后开始冒汤汁。环奇用560或775锂锰最好两并,别烧电池哭死。

网友A:
你是什么浆,我现在用便宜的红浆,5S锂锰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浆,我现在用便宜的红浆,5S锂锰都没事

碰到花花草草就不好了!不出事都难啊!改天也打条鱼来烧烤

网友B:
甩尾、尾巴跳、打空泡,打到花花草草 …… 都会造成断桨,什么,还有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甩尾、尾巴跳、打空泡,打到花花草草 …… 都会造成断桨,什么,还有花?

打到可爱的小鱼儿就不好了! 毕竟也一条生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