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7-05-14):
我的15机器推到高速时,
只能维持1-2秒,然后逐渐下降
,直至熄火(油门不减的情况下,如果跟着减油门,就不会最终熄火)。
这是咋回事儿呢?

网友A:
高速贫油,把高速油针往外转半圈试试。

楼主:
谢谢。
我把油针都快拧出来了 。我也感觉是贫油,但是油针开大了不少了啊。我用的是朋友送的油,大概加了15%的甲烷。桨是8040。
油鸡是挺麻烦,但乐趣也在于此。我盼望着这台机器把我的KT机送上天呢。翼展1200,弦厂210,估计起飞重量800克(还没装,起落架缺)

网友A:
8040的浆就是几乘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8X4,直径8英寸,螺距4英寸:loveliness:

网友A:
15级用8X4应该没问题的,
是不是你的油针弯了?
或者是化油器有阻塞?

网友C:
你的主、副油针位置是不是在1圈半和半圈的位置(这是出厂设置,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各地的情况微微调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