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讨论:无刷电调反向电动势(过零点)检查硬件上要如何分压最好.

楼主(2007-05-14):
我们知道反电势过零法是通过测量三相绕组端子截止相及中性点相对于直流母线负端(或正端)的电位,当截止相电位与中性点电位相等时,则此时刻该相绕组反电动势过零,再过30º电角度就必须对功率器件进行换相.

我的理解:因为我们用的是直流驱动,不存在电压负端,这样中性电压应该是一直等于电池电压,而截止相在无反相电动势时(反向电动势过零点)电压应该是1/2电池电压(在有两相正常流过电流时,Y相接法的电机的中点电压理论值应该是为1/2电池电压,截止相无电流流过,故电压应该等于中点电压及1/2电池电压),在PWM OFF时三相都无电流流过,这时候截止相电压(反向电动势过零点时)及中性点电压应该也都等于电池电压(这时候就不好检测过零点了).

一般我们的过零点检测电路都是用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来完成,这样相对于用ADC方便省事,通常是将中性点接比较器的正端,UVW三端接能切换到比较器负端的端口,我们在换相时切换比较器负端到截止相以方便下面的过零检测.

我要请教/或同大家讨论的问题是:1.对于我上面的理解大虾们给点评点评
                2.对于中性点以及三端点从电机相线到单片机比较器输入口要如何分压最好.
                3.在比较器两端电压相等时,输出应该是0还是1
                4.在半桥载波PWM方式的PWM OFF与PWM ON时对检测过零点影响如何.

分压取得不好可能带来的后果:1.无法正常检测到过零点
              2.检测到过零点的时间超前或滞后

网友:
你如果用PIC单片机,MADE_EASY    AN857里有

网友(2007-10-24):
有同样的问题,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