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報一下自己的雷鳥飛行重量!(連電池)

楼主(2007-05-14):
大家都報一下自己的雷鳥飛行重量!(連電池)
单选投票, 共有 14 人参与投票
7.14% (1)
0.00% (0)
0.00% (0)
71.43% (10)
7.14% (1)
7.14% (1)
7.14% (1)
0.00% (0)

网友:
我的:
雷鸟机架,脚架摔断了一个脚,粘,尾杆加了尾杆支撑,拆掉尾翼、尾桨总程,加CN12直驱系统+华XX4#尾架+尾撑
好盈18A,B2030,雷鸟接受混控,ESKY 8G,辉盛9G,皮筋,胶布,华XX旋翼头,十字盘,平衡翼,雷鸟原装桨,金属平衡翼杆
空机重266g
电池两块1700mah的90g,2400mah的95g

网友:
一个出厂雷鸟才300克,其中电池就超过100克。
换了轻的锂电,怎么都过350克了?!

楼主:
為什麼esky004輕這麼多? 全配重才29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什麼esky004輕這麼多? 全配重才290克

esky电池是7节的,雷鸟是8节的,呵呵

网友(2007-10-26):
我的雷鸟是用2208主电机+20A新西达电调,CN12尾直驱,木桨(比原配胶桨轻4克),原配9。6V镍电,全重366克。

楼主(2008-06-03):
大家都上數據, 給新手指導..

网友(2008-08-09):
用8只电池的490克.
用7只电池的430克.

坦克啊!*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