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镍氢

楼主(2007-05-14):
请问各位大大,市面上的7号镍氢
电池
可否用来做JJ动力(因为嫌5号的太重)

网友A:
可以啊,呵呵,现在很多固定翼有刷电机版的用的就是7号电池做的电池组。

网友B:
放电电流够吗?

网友C:
不同品牌性能差别很大!非动力镍氢电池在大电流下电压降的很快!

网友D:
7号电池最大容量才900,而且一般实际容量也就是850mah这样,最好用锂电,锂电在相同体积下,容量是镍氢的3倍。

网友E:
不一定。一般是不行,除非你对放电电流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F:
一般的普通镍氢电池是不能用来做动力电池用的, 放电电流不够.

网友G:
模型上用的7号电池是专为模型动力生产的大电流放电电池,其内阻很小,可以大C数放电。而普通7号镍氢电池放电电流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