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7-05-15):
1:sjm 400  V2原装电机的电气极数?
2:himodel 400/450级别无刷电调(直升机定速版),有谁用过吗?性能怎样?

         以下是版本设置使用说明
H30A  H 40A 为直升飞机版本
极限使用:
30A:瞬间45A 40A持续10秒
40A:瞬间55A 50A持续10秒
外型尺寸/重量:
30A:45MM X 24MM X 9MM 18克(不含线)25克(含线)
40A:45MM X 24MM X 9MM 21克(不含线)28克(含线)
电压范围:
6V-12V
电池数量: 2-3LIPO
BEC输出:
30A(AH)5V 3A: 2LIPO 4-5 微型舵机 3LIPO 3-4微型舵机
40A(AH)5V 3A: 2LIPO 4-5 微型舵机 3LIPO 3-4微型舵机
保护功能:自动选择2-3LIPO 分别保护电压是6V/9V
安全启动,油门位置不对禁止启动
温度保护,110度表面温度停机
失控保护,无信号1秒以后停机
性能描述:转速上限,2极内转高达300000转,12极外转50000转,14极外转42000转。
8K PWM控制,使用转速控制曲线。自动油门适应,适合更多遥控设备。
电直版本附加特性:
缓启动功能,保护齿轮和稳定主旋翼转动
智能恒速功能,为了让电直3D性能更出众,特别设置主动力恒速功能。
H30A/H40A使用BEC,MCU分离电源供应,工作更稳定

网友A:
HiModel的电调就是好盈的,贴的牌子不一样而已

楼主:
1:sjm 400  V2原装电机的电气极数?
2:himodel 400/450级别无刷电调(直升机定速版),有谁用过吗?性能怎样?

网友:
原厂电机 KV3800  电调使用25A的就足够了。

楼主:
sjm老大,请问sjm 400  V2原装电机的电气极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Model的电调就是好盈的,贴的牌子不一样而已

不是吧? 我买的himodel设定都和好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