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尾传动皮带轮打滑如何处理?

楼主(2007-05-15):
我的450尾传动皮带轮打滑如何处理?想问哪里能买到金属皮带轮?

楼主:
哪里能单买到金属皮带轮?不想买一整套。

网友A:
你的是450s吧,我也出现过,2个办法解决。1,拆下,把那个塑料齿取下那轴上有纹路,在上面涂502后把塑料齿装上,干后很结实,3D不太暴力没问题。 2。买一根或别人炸机后问人要一个带金属齿的尾轴,把齿打下来用,且尾轴还可做备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