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器的调速范围

楼主(2007-05-15):
请问诸位大侠,交流感应电机如果使用变频调速器,其可用的调速范围是多少?可以取代齿轮变速箱么?多谢

网友:
一只380V的1.4K转电机用变频器可以在0-400HZ的频率内运转(1HZ约等于30转),正常使用范围在5-70HZ的样子!可以调节运载电流改变电机的转矩比用380V电压时还要高!完全可以替代齿轮箱!

网友A:
变频器调速是在一个很宽的范围内工作(0------400Hz),甚或更高。但所带动的交流电机却有一个转速范围(0------50Hz),如果使用变频器调速,其可用的调速范围只能是10------50Hz。再低,长期工作电机发热。高于50Hz,电机输出扭矩不够且寿命减少。输出扭矩足够大是可行的,否则,则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调速是在一个很宽的范围内工作(0------400Hz),甚或更高。但所带动的交流电机却有一个转速范围(0------50Hz),如果使用变频器调速,其可用的调速范围只能是10------50Hz。再低,长期工作电机发热。高于 ...

有的观念错误!

网友:
QUOTE: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调速是在一个很宽的范围内工作(0------400Hz),甚或更高。但所带动的交流电机却有一个转速范围(0------50Hz),如果使用变频器调速,其可用的调速范围只能是10------50Hz。再低,长期工作电机发热。高于 ...

有的观念错误!

   我是做自动化控制工作的,交流电机从两极到十极、功率从0.4------几百千瓦、变频器从最普通的到最高级的都用过。恕孤陋寡闻,请赐教!

网友:
楼上兄弟可以研究一下变频器的原理再谈!
反过来说:变频器设计出来是干吗用的!...

网友:
又有争议了!

网友:
技术问题争议不伤和气

网友:
楼上兄弟可以研究一下变频器的原理再谈!
反过来说:变频器设计出来是干吗用的!...

技术问题争议不伤和气

     既然是技术问题,军校学员又不肯赐教,只好抛砖引玉。齿轮箱减档时,它的输出扭矩是增大的。相反加档时,输出扭矩是减少的。通俗讲与汽车、山地车爬坡、走平路道理一样。变频器加到电动机上运行时,你可以加大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但你的电动机受得了吗?它不会超负荷吗?OK!你可以换电机,但你的安装尺寸、外形尺寸,还和谐吗?敢问一个问题?你敢给自行车装宝马车的发动机吗?所以齿轮箱是轻易不能撤下的!!!实际上大部分工程加变频器而不撤齿轮箱。

网友:
对的,有力矩要求的装置,变频器是代替不了齿轮箱的,我们给太钢搞的钢板自动定尺剪切生产线的自动定长送料装置,是2秒一循环频繁启制动,采用15KW电机,22KW变频器和放电制动单元,为了力矩满足要求,还是要有一个行星减速器.还外加了强力风扇,最高也只能运行到70HZ.

网友:
请问诸位大侠,交流感应电机如果使用变频调速器,其可用的调速范围是多少?可以取代齿轮变速箱么?多谢

   不要超过其额定赫兹数。尽可能不撤换齿轮箱,否则,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如;增加变频器、电机容量。改造系统安装尺寸。外形尺寸增大和整个系统的不和谐。

网友A:
我和大校是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和大校是同行。

你在哪里工作.

网友:
举例说,是不是用变频调速的小机床同样也不能离开齿轮箱吗?

网友A:
在北京。请教你们如何引用他人句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是。想甩开齿轮箱是有条件的,加大动力机功率,同时变频器的功率也加大了。划得来吗?公家都不做的事,我们个人就更别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北京。请教你们如何引用他人句子呢?

点引用,
我在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区

网友:
用变频器 车床 400转 - 1200 转的转速不用齿轮箱 完全可以 !
但要下到400转以下 100转-400转 的话, 小直径工件还可以 , 大直径工件就力量不够了!

以上是实鉴的出的

网友C:
我的变频器就设定在3-100HZ,输出电流设定是150%,车床本来就没有齿轮箱!所以也谈不上撤换!
变频器的频率和电机转速之间大概是1:30,也就是说我的车床运行在90-3000转的速度下!
我已这样用了有半年了,所用的380V电机还是非标缩水的也没见有什么地方出现过异常的状况!
所以楼主开题就有点失误:要是有齿轮变速的车床哪个还要用变频器干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变频器就设定在3-100HZ,输出电流设定是150%,车床本来就没有齿轮箱!所以也谈不上撤换!
变频器的频率和电机转速之间大概是1:30,也就是说我的车床运行在90-3000转的速度下!
我已这样用了有半年了,所 ...

请问老大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车床?改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变频器就设定在3-100HZ,输出电流设定是150%,车床本来就没有齿轮箱!所以也谈不上撤换!
变频器的频率和电机转速之间大概是1:30,也就是说我的车床运行在90-3000转的速度下!
我已这样用了有半年了,所 ...

      您真是学员,开个玩笑啊。不过,我却当了十年的老师。由于不会在答复中作图,所以无法将 V/ f 曲线画出来。只大概说一下:交流电机的级数有2,4,6,8,10,.........。在工频为50Hz的国家中,对应的转数应是3000,1500,1000,750,600,..........。所以对不同级数的电机。其调速范围应是0---3000   0---1500  0---1000   0---750    0---600.............,而不是大概。若我没猜错,你使用的应是2级电机。而您使用的变频器,输出电流设定值百分之150,它只是一个设定值并非表明电机获得了。关系是加工工件需要大扭矩,电机获得了大电流输出了大扭矩,变频输出大电流了,且持续时间不会大于一分钟。想要告诉你的,并非你设定大了,电机就能获得大电流。不信你接个万用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是将原来的有级调速变成了无级调速,且对电气系统进行了全面保护,上传及下行都方便了,通讯方便了,节能了,可做自动控制了等等。但同样有不利,如投资高、谐坡污染等,另低速无法输出大电流(小于10Hz),高速(大于50Hz)减小输出电流。

网友C:
变频器还有一个低速输出大电流增加转矩的设置!既然玩了变频器还谈什么投资高......
其实搬来这些理论也就看看罢了,实际使用只要顺手就行!做老师的的确不愧是作老师的,照搬理论是有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还有一个低速输出大电流增加转矩的设置!既然玩了变频器还谈什么投资高......

其实搬来这些理论也就看看罢了,实际使用只要顺手就行!做老师的的确不愧是作老师的,照搬理论是有一套...

         其实不懂就不懂,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否则误了自己,也害了别人。你是学员,每人怪你的。另低速输出大电流增加转矩的设置,时间上仅在启动之初(可以认为是点,而非线),量上增加极其有限。再就是做过许多工程,并非只会理论,而是理论指导实践,反过来实践又完善了理论。说了这么多也不知你听懂了多少?愿就技术问题继续讨论。

网友:
技术讨论变味了,还是不要继续了。

网友:
其实就楼主的问题,结论是,如果只是降速,力矩不大,那是可以的,如果对力矩有要求,既需要低速大力矩,要保证同样扭距,就要加大电机功率(几倍-十几倍),只能从经济角度,考虑哪个合算.现在数控车床主轴直接用变频器,一般电机功率加大一倍以上.再者数控机床是靠自动和高速提高生产率,而手动车床,要快出活,就要大吃刀,所以现在工业手动车床几乎没有用变频器的.
变频器是有低速转距提升功能(一般为150%),和转距补偿功能,高级的现在也有转距矢量控制(不是电压矢量),但是也不具有齿轮减速可增加几倍十几倍扭距的特性.所以机械齿轮减速还是有他的优势.

网友C:
才作10年教师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还兼作工程?哪个包工队啊?

网友:
这东西配合我的简易床!哈哈!那是一个爽啊!!不过。。。。价格要多少??我的准备用750W的三相电机啊!但只有220V的单相电!不知道可以用否?

网友:
我们厂变频器经常用于需连续调节设备的电机拖动,如风机、水泵、给粉等,一方面代替原来笨重的直流调速,实现出力的连续可调。另一方面节能降耗。小的380V1个KW,大的是3KV~6KV数千KW,需要安装在单独的空调房内。

网友:
我是真的想问feicgs用的什么机床改的啊,因想买床,不知道是直接买无极变速的好,还是买齿轮变速的然后再加变频器好

网友:
回楼上:我用的是皮带盘变速的华飞D210,你如果想买车床当然是买齿轮变速的好,买了齿轮变速的就不必再上变频器了!

网友E:
谢谢!那么无极变速又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才作10年教师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还兼作工程?哪个包工队啊?

    无知者无畏,无理者图穷匕首见。难道这是你的专长?还是好好学点东西吧,别在这丢人现眼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那么无极变速又有什么好处呢?

直流无级变速与齿轮变速相比主要是设计简单、结构简单、制造容易,成本低。较皮带变速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知者无畏,无理者图穷匕首见。难道这是你的专长?还是好好学点东西吧,别在这丢人现眼啦。

不知道是谁在丢人现眼哦!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教师"!不去好好教书育人!却跑这儿来显摆自己!别以为别人会把你这个“教师”当回事...

网友:
和这个“教师”讨论的有些莫名其妙!平时极少与人发生争论!这次还是要平心静气!我继续玩我的,你继续当你的教师!此贴我到此为止!不再和你莫名其妙的讨论...

网友:
来这玩就是图一个喜欢、高兴,有时还真要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包括我自己,否则得不偿失。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我学习的地方,不仅是技术。

网友F:
才当了10年的教师.既使兼干工程.严格来说还没资格在此指点(说说理论可以).

        这里都是DIY玩家,动手能力超强,可以把设备能力发挥到极至.藏龙卧虎哟

        750KW的电机带动一放家里的仪表车床,其实功率储备是很大的.我装了一7.5KVA的变频器后,

就再也没有用过皮带调速了.加工过的零件大到80MM的电机外壳(150MM的卡盘只能用反爪),小到3

MM的铜丝,无一不能.

       刚装好的时候,因为受机电行业的专业人士的理论误导太多,使用起来战战兢兢,高速低速(高频低频)时隔

2-3分钟就摸一下电机的温度.结果让我大失所望.电机温升还从来没有超过主轴温升的一半(到是变频器夏天

的时候温度有点高,40-60度吧).现在是敞开乱用半年有余.
        所以借用一句这里DIY老手的话:好用才是硬道理

另追加一变频器的突出优点:缓启动!....贼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装好的时候,因为受机电行业的专业人士的理论误导太多,使用起来战战兢兢,高速低速(高频低频)时隔

2-3分钟就摸一下电机的温度.结果让我大失所望.电机温升还从来没有超过主轴温升的一半(到是变频器夏天

的时候温度有点高,40-60度吧).现在是敞开乱用半年有余.
        所以借用一句这里DIY老手的话:好用才是硬道理车 ...

这点深有体会。我是学理科的,以前做事很死板。现在公司里拉根网线,我敢两条网线扒了胶皮拧起来,缠上胶布,两边水晶头一做,一样用。啥布线规范,公司又不是做原子弹!省下时间上网泡论坛,好多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谁在丢人现眼哦!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教师"!不去好好教书育人!却跑这儿来显摆自己!别以为别人会把你这个“教师”当回事...

        首先没有口口声声,教师只是一个职业。其次确实没教好书、育好人,才会出现在这里说胡话的人。更没必要显摆自己,我只有惭愧,因为许多可以被用来指导实践的理论,你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不被理解、要么被束之高阁。最后不需要别人把我当回事,只是希望你自己把你自己当回事。虚拟的网络,每个人做的事,老天爷知道,土地爷知道,你自己知道。望好自为之。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积极讨论。

我是想改造一种家用铣床。这个东东现在用的是有刷直流电机,我觉得噪音比较烦,想改无刷电机,于是就有了两种选择:无刷直流电机和交流感应电机。于是就有了这个变频调速的问题。

我现在发现交流感应电机的体积有些大,装在小铣床上不是那么协调(象7045这样大点的家伙还可以),所以很有可能用无刷直流电机。

PS. 大家讨论技术是好的,能不人身攻击就更好了。记得有一次我说了句“直流伺服控制还不是最好的”就有人说我无知者无畏,还“鼓励”我要不断进步,飞跃什么的。真的是很没有必要。

网友:
变频器和无刷电调的原理是不是差不多,都是基于PWM的控制方式?

网友:
刚好我这几天在调整我的铣床的变频器,顺便说说,仅供参考。
我的铣床是750W三相电机,三角接法,型号Y90S-6,22公斤,6极910转,观察到电机硅钢片为0.25mm的,但是质量未知。
空载用变频器可以上200HZ,因转速太高不敢再加了,转速将近4000r/min,电机空载时变频器输入端电流在0.4-0.5安(9208A数字表测量)左右,对转速不敏感。
通过皮带轮接上铣床主轴后,由于皮带比较紧,感觉能用手按压约1厘米。50HZ启动后变频器输入电流在1.3安培左右,用直径52mm的面铣刀铣平面时,吃刀1mm,电流在1.6安培到1.8安培之间。变频器输出端线电压为380伏(MF47万用表量)。
调节V/F曲线,取频率为50HZ时输出最高电压,最高输出电压510V,中间转折频率10HZ,中间转折频率时电压为180伏。电机运行在10HZ处,电流为1.8安,加工时电流可达2.3安培。
设置变频器最低输出频率1.5HZ,最低输出电压100V,低速启动力矩很大,变频器输入电流达2.3A。但是由于电机转速低,电机内部的离心风扇不起作用,电机热量很快上升,电机此时效率很低。
设置中间点电压提高到33V,中间电频率保持10HZ不变,电机低速运行(10HZ)以下时,变频器输入电流达6-7安培,变频器未见明显发热,怕电机温升过高(虽然最高允许90度温升),不敢长时间实验。
因为没有用示波器测量变频器输出的波形及输出电流,所以无法得到更多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仅仅得到以下一些感受,不一定正确:
由于机械损耗很大,电机的真正利用率很低
变频器调速需要考虑电机和变频的耐受程度来选择合适的V/F曲线,不可一味追求转距。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靠离心风扇散热,低速时风扇几乎不起作用,再加上电机偏离最佳效率点,电机温升会较高,需要注意。
超过50HZ,电机的转距与转速成反比,本次实验电机最高运行频率为75HZ,再高,变频器输入电流增大,但是电机转速会降低直至停止。
本次实验所用变频器不是很好质量的国产低端变频器,没有国外名牌变频器可以进行对比,故仅仅为个人感受,欢迎已经使用了变频器的朋友多多探讨

网友:
超时不能编辑,郁闷

上面有误,应为
设置中间点电压提高到330V,中间点频率保持10HZ不变,电机低速运行(10HZ)以下时,变频器输入电流达6-7安培,变频器未见明显发热,怕电机温升过高(虽然最高允许90度温升),不敢长时间实验。

网友:
楼上所测量的电流电压等数据最好在变频器的控制盘上获得,较为准确,否则不准。另510伏不知咋得到的?是何位置的?变频器不是增压器,输入段、直流段、输出段最大应是交流380伏、直流540伏、交流380伏。(特指中国电网)   低速运行发热与效率点无关,(此时的特性曲线是一组)与调整v/f及低速有关。超出额定频率的输出会导致电机失速。

网友:
测量的仅仅式变频器输入端电流,其他频率点和电压都是在变频器中设置的
输出510伏是说明书上说的,设置后我用MF-47测量输出最大为交流380伏
可是我看台安VFD-M的说明书也是最大输出电压51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