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距-方向舵混控的问题

楼主(2007-05-15):
我的鸡是36#,升级到无刷(
陀螺仪
没换,还是Wk-G006)控是6EX,还需不需要设置"螺距-方向舵混控"呢??是不是换成401就不需要设置混控了呢??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不单是401 现在大部分陀螺仪都不需要混控了

网友B:
006不需要混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