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601bc的软件和驱动如何设置吗?

楼主(2007-05-15):
我的601bc安装驱动和软件在连接电脑,配套的程序里面什么也不显示,有谁知道呀?
图片在下面.

网友A:
不会吧,有显示啊,充电时有,你是打不开软件吗

楼主:
程序可以打开,但和601bc联系不上,程序里什么参数和图形都不显示
在硬件里有2个驱动,一个是模拟串口的,不知道楼上的兄弟,你的设置是怎样的,另外在安装时有什么讲究吗?先安装USB驱动还是程序?在连接时是先开程序在连601还是先连601在开程序,还是都可以?

网友B:
连接正常的话 软件上会显示当日的日期和时间的

楼主:
我的没有
连接后如图什么显示都没有,
但连接有发现新硬件,说明硬件连接应该没问题
发现并安装的2个新硬件 CP210X ........
大家帮我看看下面该如何设置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呀?

网友A:
我的就是直接安装上的,我的是XP2系统 jiujiu猫版 装上就用了,没发现过问题。
要在充电器才会有曲线显示的。

楼主:
楼上兄弟能发你的软件给我试下吗?
bove@sina.com
或QQ:2587589传给我,谢谢了

网友C(2007-08-31):
非常郁闷啊~要怎么使用呢?

网友C:
似乎是软件问题~我设置成兼容模式win20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