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 彻底解决601bc风扇噪音大的问题

楼主(2007-05-15):
把601bc拆开
将风扇的正极(红线)剪断

用1个标注常温68欧姆的温度电阻(用负温度系数的,既温度越高电阻越小)串入风扇的正极,并用绝缘管套住引脚

然后把温度电阻用散热绝缘片包住放入水泥电阻下面,压紧
在把601装好就OK了

实际测试在常温1A充电下机器没什么温度,风扇不会运转,
在放电状态,放电电流在0.5A, 机器也是没什么温度,风扇不会运转
在放电状态,放电电流在1A, 机器温度开始升高,3分钟后风扇开始自动运转.
即使风扇运转,因为已经串入电阻,风扇的噪音大大减小,随着充电器内部温度越高风扇会转的越快,风扇转的越快
空气流通越快,内部温度就会下降的更快,温度降低,风扇转速也就下降,从而达到自动恒温的目的.
先前看见很多人说干脆就把风扇插头拔掉不用,这样做对机器的寿命不好,这个风扇并不是只是给下面那个电阻散热
的,而是给整个机器内部散热的,它让机器内部空气能够从2边和下面流进,从风扇排出,能够降低整个机器内部的温度,
所以不能把风扇拆除不用.

网友A:
楼主的方法实在太麻烦了,解决风扇噪音大的问题 本人有个简单方法,拆掉风扇 把风扇背面的标签纸揭开一半,会看见风扇轴,在轴部滴两滴汽车机油沾上标签纸 安装好 再听听 噪音全无了,欢迎拍砖!

网友B:
我有个好办法就是把 风扇反过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方法实在太麻烦了,解决风扇噪音大的问题 本人有个简单方法,拆掉风扇 把风扇背面的标签纸揭开一半,会看见风扇轴,在轴部滴两滴汽车机油沾上标签纸 安装好 再听听 噪音全无了,欢迎拍砖!

那样用不料多久又会响的, 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到时你要频繁的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好办法就是把 风扇反过来装

这个我没试过,但反过来是风扇对着里面吹风,对机器内部散热没有往外抽风好

网友:
反过来会降低效率的,因为热气往高处走

网友C:
那么麻烦, 直接买个18db的静音风扇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麻烦, 直接买个18db的静音风扇不就得了。

这么小的风扇我们这里没的卖,就算你买了新的,还是有噪音,我的全自动控制,平时温度低时风扇不会转,一点噪音都没有,

网友:
为什么DN的就没有声音,还是不够热呢,我充的时候也听到风扇运转了,但是声音几乎听不到

网友:
不错啊!我用的也是601BC,有时实际没必要风扇转,但噪音还是让人不太舒服,你这一改还真不错,就是我们这面电子市场不知有没有卖这种68欧姆的温度电阻的.

网友:
不如把风扇 加到机器顶部  把胶布拆下来 然后 就可以随时向里边加油了 这样就不用拆机器了

网友(2007-07-24):
楼主有此种热敏电阻出售吗?

网友:
中午拆开我的601BC发现里面还有专门的封条,再拆就没有保修了,胆小故作罢
但那个讨厌的声音巨大的风扇插头就在某一侧面,有个塑料插头和主板相连,索性拔掉它
再上电测试,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只是这样做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个人感觉没有风扇散热也还可以,拆机后从侧面的缝隙可看到主板有两个地方和蓝色的铝合金外壳有散热连接,还专门涂了硅脂,试试看吧

网友:
测试结果报告

因平衡充首先是衡流,对于2000mah以上的3S电池来说,一般用1C来充,那充电电流就是2A以上,从而导致充电器散热巨大。前30分钟没有风扇会烫手的很

我的方法:充电时下面垫块用干毛巾包好的放入密封塑料袋的冰块,这样可缓解一些散热问题

网友:
现在是夏天,冰块包在毛巾里不能坚持太久。傍晚实测是能坚持150分钟左右,也就是充1.5组电池的时间 ,现在已经化成水了,幸好有密封塑料袋,否则就惨了

网友D:
继续发现冰块的问题
夏天空气湿度大,1C电流充电时,充电器本身发热通过冰块降温还可以,但恒流充满改恒压后,由于充电电流的下降,充电器表面温度下降很快,但此时冰块温度还很低,就会使得充电器表面温度也跟着下降,此时空气中的水汽就会凝结到充电器表面。
我估计里面也会有露水,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短路
当时只考虑了用毛巾吸冰袋表面的冷凝的水,就忘记充电器了
看来用冰袋的方法还是风险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