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求救........在线等.

楼主(2007-05-15):
本小鸟今天拆了一个硬盘
电机
.上面有四个线头.怎么才能让它转起来啊.有没有最简单点的方法.因为俺是新手.会的兄弟教小弟一下.谢了.

网友A:
 上图看一下再说!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它接到硬盘哪个线路板上,然后把电脑的12-5v电源接口接到线路板上,一共两个动作,回答完毕

网友:
自己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