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的尾巴

楼主(2007-05-15):
GWS CN12马达,esky 8g舵机输出轴当浆轴,少量502

电机的连接

浆轴,少量502粘接

总程,拉浆形式

大肚子的老B1700ma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GWS CN12马达,esky 8g舵机输出轴当浆轴,少量502

跟电机的连接

浆轴,少量502粘接

总程, ...

老b的電池沒這麼差吧, 是不是過放了?

网友B:
楼主:你的雷鸟玩的太好了,我的就不行,老是感觉动力不够。我认为是电池问题!请问你用什么电池?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b的電池沒這麼差吧, 是不是過放了?

老B的电池就是因为好,所以太容易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雷鸟玩的太好了,我的就不行,老是感觉动力不够。我认为是电池问题!请问你用什么电池?电压多少?

我用的是老B 7.4V 1700mah 15C锂电池,B2030主马达,动力足够
一般换垃圾11.1V 锂电池动力就够了,不过对有刷马达是个冲击

网友:
楼主现在雷鸟飞的不错了!有换大一点的想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老B 7.4V 1700mah 15C锂电池,B2030主马达,动力足够
一般换垃圾11.1V 锂电池动力就够了,不过对有刷马达是个冲击
老B 電幾個循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B 電幾個循環了

可能超过50个循环了,我平均每1.5天一个循环,买了老b电池大概两个月了,呵呵
经常放电到6。5V

网友:
老B电池的网址多少?2030电机哪有卖的?和原配的370电机相比,哪个动力好点?

网友:
你的B2030电机是无刷吗?

楼主:
是,B2030就是指直径20mm,长度30mm的无刷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