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大比拼,科乐科LAMA4 Vs 科乐科LAMA5 Vs E-Sky LAMA V3

楼主(2007-05-15):
刚帮朋友买了台科乐科的LAMA5,这下几架飞机就算都飞过来了,发个凭自我感觉做个对比,给各位正在犹豫不定买哪种机的兄弟们参考。国内仿造的LAMA有N种,爷爷都是喜路宝原型机。比较火的是E-sky的lama,因为做的年头长了,市场保有量比较大,品牌认知度比较高。最近科乐科的lama异军突起,但没有他的雷鸟那种一统天下的气势。当然还有华科尔的5#,ka-50等等等,基本貌似。

以下针对3款lama做下对比,本文是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上的个人评论,带有个人喜好成分,但绝不是枪文,也绝不包庇。

评分标准:满分5星,1星最低,5星最高,星星越多越好。

以下借下别人的图: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遥控器,左边lama4,右边LAMA V3

遥控器,左边lama5,右边lama4

★★★★★★★★★★★★★★★★★★★★★★★★★★★★★★★★★★★★★★★★★★★★★★★★★★★★★★★★★★★★★★

外观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不说了,没啥特别的,一只小绿青蛙,呵呵呵
coloc lama 4:金属侧板,像真排气管,白色旋翼,nice
coloc lama 5:在4的基础上全涂成了黑色,看着比较生硬,个人不喜欢,小lama应该可爱,平易近人才对。

旋翼头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非常脆弱的旋翼头,小的可怜,动不动就会折断
coloc lama 4:改良,非常强壮,摔机后即使平衡锤飞出旋翼头也不会伤掉
coloc lama 5:同上,材料更韧

旋翼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比较软一点,飞行反应比较肉一点
coloc lama 4:lama4的白浆硬度比较高,飞行效果一流,但如果打到东西,就...
coloc lama 5:同科乐科的阿帕奇浆,感觉比lama4的软,比e-sky的硬,飞行效果比lama4就差一定丁丁丁点

平衡锤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重锤直接吊在平衡杆上,没用螺纹,使用时间长后虚位增大,配合不紧密,经常飞出去
coloc lama 4:与平衡杆使用螺纹连接,绝不会飞出,而且平衡杆比v3粗,硬度大很多
coloc lama 5:同lama4

斜盘结构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一个重要的不同是斜盘的结构,e-sky的比较象大飞机,使用舵机+连杆推拉,优点是结构比较合理,缺点是复杂不耐摔,据火腿丁说这种斜盘只能斜前飞,不能比直飞,我觉得飞得很好,没有这种现象
coloc lama 4:采用喜路宝原型机的平移式斜盘,作了简化,优点是强壮,结构简单,缺点是实际使用中有可能产生打舵到最大时蹭到主轴的现象,会突然掉高度,但也看运气,我的lama4就没有这种现象,给别人买得lama5就有...
coloc lama 5:同lama4的斜盘

4in1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没有堵转保护,比较容易烧
coloc lama 4:有堵转保护,不容易烧
coloc lama 5:有堵转保护,且上面有一颗好...大的状态显示灯,电量不足时红灯狂闪,绝对人性

头罩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比较软,耐摔
coloc lama 4:比较硬
coloc lama 5:一层薄皮儿,耐摔

脚架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脚架结构类似原型机,材料比较耐摔
coloc lama 4:我痛恨不已的脚架,跨度大造成受力力矩大,材料很硬,半米落下既断。我现在买了4个脚架了,最开始就是一个礼拜一个脚架,而且脚架是搭配铝电机座出售的,更换成本很高,建议常备AB胶
coloc lama 5:结构同lama4的,但材质软了很多

尾架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材料较硬,无补强
coloc lama 4:材料较硬,有补强
coloc lama 5:材料较软,有补强

浆夹耐摔程度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很软,轻掰既弯,耐摔
coloc lama 4:很硬,掰不弯,但强度还算高,一般摔不坏
coloc lama 5:比较软,用力掰才弯,耐摔

浆夹飞行效果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飞起来感觉柔,反应比较慢,但这也就是lama的初衷:稳定
coloc lama 4:材料越硬飞行效果越好,对于塑胶材质旋翼部件,飞行性能和耐摔性似乎永远是一对矛盾...
coloc lama 5:和4差不多,很赞,找到了平衡点

电池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800mah
coloc lama 4:1000mah
coloc lama 5:1000mah

飞行性能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总体感觉比较柔和
coloc lama 4:很灵活,反应迅速,个人喜欢
coloc lama 5:动静皆宜

电机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传统180马达
coloc lama 4:改进后马达,重量轻,散热好
coloc lama 5:不知道是不是和4是一样的,但个人感觉比4的柔顺性好

噪音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噪声不小
coloc lama 4:噪声不小
coloc lama 5:很令我惊异~!噪声非常非常轻(小了不是一点半点)!很适合深夜在屋内飞,再也不怕多事的邻居了!估计是电机作了改进~(未证实,也许是我手气好)

遥控器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不是很漂亮,塑料遥杆,电量用一排LED显示,有模拟器口是个优点
coloc lama 4:完全仿Fuataba 4VF,非常漂亮!有可调节长短的金属遥杆,而且不惜成本使用了电压表,但没有模拟口
coloc lama 5:为了降低成本配了一个貌似E-sky lama的低端控,比E-sky控外形稍好,不可调的塑料遥杆控,没有电压表,只有一颗LED做电压提示,只有分三段变色,不能实时掌握电量多少,非常不直观,偶用起来感觉很别扭

遥杆手感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塑料遥杆不可调长度,塑料齿抓指肚的感觉也不好
coloc lama 4:非常理想,铝齿抓指肚很牢靠,弹簧硬度适中,动作顺滑
coloc lama 5:同V3,而且弹簧也比较生硬。目的全是为了降低成本,5比4便宜了30圆,原因就在此。

配件通用性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电机、舵机都是标准尺寸的通用件,很容易自行购买副厂性能更好的产品进行更换
coloc lama 4:电机、舵机等都是coloc特制的,其他产品要改造后才能装上使用
coloc lama 5:同4

价格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esky的v4出后,v3价格现在已经很白菜了,3XX就能买到
coloc lama 4:坚挺
coloc lama 5:比4便宜几十元,基本上是控上省得

推荐程度
esky lama v3:★★★
coloc lama 4:★★★★
coloc lama 5:★★★★★
esky lama v3:已经不是新品了,但用户多,配件充足,结构成熟
coloc lama 4:飞行性能一流,外观漂亮,耐摔性差点儿~控很漂亮,拿出去也很拉风~
coloc lama 5:飞行性能和4差不多,噪声很小,运转平顺,耐摔性有大幅度提升~但是控很讨厌~

★★★★★★★★★★★★★★★★★★★★★★★★★★★★★★★★★★★★★★★★★★★★★★★★★★★★★★★★★★★★★★

一句话总结:
esky lama v3:很成熟的产品,吃饭馆还是找人多的
coloc lama 4:飞起来很爽
coloc lama 5:比起飞行平顺性、噪声和耐摔程度的提升带来的惊喜,控的退步就可以忽略了

楼主:
自己坐沙发

希望能抛砖引玉,谁来出Esky lama V4及华XX lama的使用报告...

网友A:
lz应该用esky 06年9月发布的最新版的lama V3来比较,控的做工比colco的稍好,金属摇杆,长度可调,4合1也是抗堵的
或者用esky的lama V4来比

colco把最关键的十字盘做成这样,机身再漂亮有什么用,我看可以一票否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应该用esky 06年9月发布的最新版的lama V3来比较,控的做工比colco的稍好,金属摇杆,长度可调,4合1也是抗堵的
或者用esky的lama V4来比

colco把最关键的十字盘做成这样,机身再漂亮有什么用,我看可以一 ...

你做吧,我没有那种新v3了,呵呵,鼓励你写出来造福大家。

我写了一个多小时了,懒得再动换了,呵呵呵

顺便说一句,我的lama4斜盘是没有问题的,飞得时候也不会蹭,可能是主轴安装比较好,比较靠中间的缘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做吧,我没有那种新v3了,呵呵,鼓励你写出来造福大家。

我写了一个多小时了,懒得再动换了,呵呵呵

顺便说一句,我的lama4斜盘是没有问题的,飞得时候也不会蹭,可能是主轴安装比较好,比较靠 ...

所有的colco拉马十字盘都有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能不能飞的问题,是结构设计的问题。打舵时当旋转到某些角度时,完全依靠塑料的弹性和虚伪来让桨叶夹滑过,就算不蹭主轴依然会憋电机,我原来那个打右舵就猛掉高度,其他方向还好。

凑合飞还是能飞的,有些好飞点有些难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colco拉马十字盘都有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能不能飞的问题,是结构设计的问题。凑合飞还是能飞的,有些好飞点有些难飞点

希望COLOC厂家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也造福我们这群COLOC的用户们,出改进后的新品我也一定支持~!!!~

网友A:
嗯,如果colco出十字盘升级件的话,可以考虑买个装上,我那大卸八块的IV也就浴火重生了

网友B:
够详细了。。。。。。。

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详细了。。。。。。。

辛苦了~!!!

嘿嘿嘿~~~

老朱看我这么辛苦~ 还不奖励 给我一套电刷~

网友:
楼主写得很祥细, 对新人帮助很大呀

网友C:
当初也是看到火腿丁的lama v3与v4的评测开始犹豫要买哪个,看来看去好像总是v4的各项性能都优于v3,那会儿也发过帖子向其他模友询问到底应该买哪个!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esky的产品,现在玩了半年多了,感觉很好,价格便宜、配件好找、玩的人多,看来当初选择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初也是看到火腿丁的lama v3与v4的评测开始犹豫要买哪个,看来看去好像总是v4的各项性能都优于v3,那会儿也发过帖子向其他模友询问到底应该买哪个!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esky的产品,现在玩了 ...

那个评测俺也看了,不发表意见,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初也是看到火腿丁的lama v3与v4的评测开始犹豫要买哪个,看来看去好像总是v4的各项性能都优于v3,那会儿也发过帖子向其他模友询问到底应该买哪个!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esky的产品,现在玩了 ...

V3是很赞的,我拿的是很久以前的版本了,可能现在的好很多了,呵呵~

网友D:
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获益匪浅。谢楼主

网友E:
那个便宜就买那个!!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下!!我的LAMA  V3的4合一修好了

网友:
目前我只飞过E-SKY  LAMA V3,操控感觉还可以,只是觉得电池容量稍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获益匪浅。谢楼主

谢谢支持,有用就没白忙乎~~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便宜就买那个!!

没说么,哪个饭馆人多咱就进哪个~~~~

网友F:
不错,不错

 高兴了吧!  没有白白受累的。呵呵

网友G:
楼主写得太详细了~~~建议斑竹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写得太详细了~~~建议斑竹加精

  那要看看斑竹大人的心情了~

楼主:
昨天去老王那边~~

他跟我说他原来带过华XX的5#机,他说飞行效果比科XX和EXX都强~~

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兴了吧!  没有白白受累的。呵呵

谢谢支持哦~

网友:
这个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嗯,如果colco出十字盘升级件的话,可以考虑买个装上,我那大卸八块的IV也就浴火重生了

好久没来这边了~我在就作出了金属的十字盘改装件~那个时候呼吁大家一起定做,价格50元左右~~可是没人响应,我只有自己做了一套~~现在按在我的LAMA IV上面~~~现在绝对可以和任何LAMA进行较量~~不仅稳~~动作还特别敏捷,原来的掉高度,全部存在~~原来的十字盘最大的隐患是你的电机、舵机寿命都会大大缩短~~我就坏了一个舵机了,要我60元一个~~~

网友:
楼上的帮我做两套吧 呵呵    十万分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来这边了~我在就作出了金属的十字盘改装件~那个时候呼吁大家一起定做,价格50元左右~~可是没人响应,我只有自己做了一套~~现在按在我的LAMA IV上面~~~现在绝对可以和任何LAMA进行较量~~不仅稳~~动作还特 ...

我也想要一个,xd能否帮忙,
告诫新手,科乐科的lama是垃圾,
坛子里的商家对斜盘问题避而不谈,不可信.
不过也好,新手可能理解不了"打舵猛掉高度"的害处,买一个科乐科的lama就知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要一个,xd能否帮忙,
告诫新手,科乐科的lama是垃圾,
坛子里的商家对斜盘问题避而不谈,不可信.
不过也好,新手可能理解不了"打舵猛掉高度"的害处,买一个科乐科的lama就知到了!

同病相怜,我也上了js的当,以后再不信js的评测的帖子了

网友:
现在的lama v3遥控器是金属的操纵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来这边了~我在就作出了金属的十字盘改装件~那个时候呼吁大家一起定做,价格50元左右~~可是没人响应,我只有自己做了一套~~现在按在我的LAMA IV上面~~~现在绝对可以和任何LAMA进行较量~~不仅稳~~动作还特 ...

高手,看见你改得了,钦佩有加~~~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手,看见你改得了,钦佩有加~~~

不知道好不好改阿,也想改一个~

网友J:
很客观,很详细,很佩服LZ,
狂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客观,很详细,很佩服LZ,
狂顶

网友:
前些日子刚买的ESKY V3,控是金属的。

感谢LZ评测。

想问LZ,哪有卖换桨的小扳手啊?谢谢

网友:
也想买一个玩玩,楼上的在哪里买的?价钱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要一个,xd能否帮忙,
告诫新手,科乐科的lama是垃圾,
坛子里的商家对斜盘问题避而不谈,不可信.
不过也好,新手可能理解不了"打舵猛掉高度"的害处,买一个科乐科的lama就知到了!

我 顶你,我也是 深受其害啊 ~~~

网友K(2007-11-29):
什么东西不是便宜就好!也不要拿旧的比较啊!科乐科倾斜盘实在叫人难以恭维!

网友L:
奥,esky lama4 样子还没lama3好看,具体哪个好啊?

网友M:
我的LAMA V3就是新版的
控的做工相当好,金属摇杆的手感我感觉和我的futabaFF7没什么区别,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