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401

楼主(2007-05-16):
换了401陀螺仪,飞机还是顺时针旋转,什么问题呀

网友:
一定是没调好!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不清楚:什么样的顺时针旋转?是缓慢的,还是快速的?
如是缓慢的,先要将401切换到不锁头位置,调节连杆长度,使得飞机不旋尾,具体方法可在网站上搜一下,有401的调整方法。记住要将跟轴混控关掉。

如是快速转,可能需要对401反向。

网友:
中立点还没调好吧。。。

网友:
在上面步骤调好后,将感度尽量调低,让飞机在低位置悬停,缓慢加高度到高位置悬停,如有机尾转向,则可慢慢加跟轴混控,调好后,则可以将感度调回。此目的是补偿动转矩。 陀螺仪可对动静转矩都补偿,关键是舵机的速度比陀螺仪慢很多,所以选择高速大力矩的舵机会很有效。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开跟轴混控,陀螺仪就能全部锁定。

网友:
没开跟轴混控,401一样锁尾;
如果感度开关打开了,确认皮带有没有装反:我之前更换皮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
450的皮带在安装的时候注意旋转方向

网友:
 学习了,我的401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不清楚:什么样的顺时针旋转?是缓慢的,还是快速的?
如是缓慢的,先要将401切换到不锁头位置,调节连杆长度,使得飞机不旋尾,具体方法可在网站上搜一下,有401的调整方法。记住要将跟轴混控关掉 ...

网友:
混控是不能加的,不然你看看陀螺的灯就知道了

楼主:
调好了,要对401反向

网友:
哈哈 居然装反了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