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EK5-0006 无刷电机 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7-05-16):
我飞的是 esky的 014 电直,新机。配得是 EK5-0006 无刷
电机
。
上电后,推油门 电机转速很慢,而且发抖,转几圈就不转了,用手拨大齿盘,比较紧,如果断开电后拨大齿盘,又正常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电调试在其他一样的电机上没有问题。

网友A:
把电机拆下来连着电调再试试,看是否正常

网友B:
注意!!!无刷电机不能空转太久,不然会烧的

网友C:
電調開了刹車功能了

楼主:
电机拆下来空转 好像又正常,请问esky 这个25电调的刹车 怎么关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