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块串充的锂电改为平衡充

楼主(2007-05-16):
兄弟们,我买了块3s的锂电,但是串充的,我想改为平衡充。哪位兄弟干过哦?介绍一下。我主要是想知道电池上有没有电路,如果没有就简单了。

网友:
没有!很好改,输出正负不动,再在内部串联处接线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不错  在两块电池的连接处引两个线出来  别把正负电源弄反了 顺序也别弄反了 按顺序接个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
LZ你的 哪里买的3S里电池啊  怎么就没平衡接口啊
如果是正规军 应该原来就带平衡接口的
你只要搞个 平衡充电器 就OK了

网友A:
楼上的你见的东西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你见的东西太少了

是哦 的确我目光 没你远大哦
不过我还见过 单节锂电哦
3个单节组成 3S 电池组 的话 我还知道 怎么接平衡充插头的哦
谁叫咱搞 了10几年的电子哦
让你见笑了  请多指教

网友:
说点技术的 别老自大  人身攻击   赶紧把人家的问题搞清楚

网友B:
修改成平衡冲很容易,购买一个4芯的平衡充插头带线的那种,分别焊接在3颗电池的电源输出端就OK了。只要极性不要接错就可以了,我自己做了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成平衡冲很容易,购买一个4芯的平衡充插头带线的那种,分别焊接在3颗电池的电源输出端就OK了。只要极性不要接错就可以了,我自己做了好几个了。

能说一下插头的正负极排列顺序吗?两条棱朝上,正面对着插头

网友C:
电池的 + -  是 +接-  3S 串接
借来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 + -  是 +接-  3S 串接
借来个图

谢谢你提供的图,但是我查了一下资料,这图好像是美标(美国标准)充电器的图,它和亚标充电器的接线正好相反。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是啊我也不解,我拆了我那个11.1V的里面接的线正好跟你那个相反啊?????????

网友:
自己做个反向线不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