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熄火降落

楼主(2007-05-16):
各位高手熄火降落负螺距要设多少???????????/

网友A:
+-11度,不过小暴龙不能做真正的熄火降落,只能在落地前跳一下

网友:
我的小龙用炭纤桨可以做貌似熄火降落的降落,但是高度只能再3m以内。嘿嘿。落地可以比较稳~ 波纤和木浆试过,。基本是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度,不过小暴龙不能做真正的熄火降落,只能在落地前跳一下

那什么才能叫做“真正的熄火降落”?请给个详细点的定义,呵呵

个人认为只要电直在空中飞行状态,从切熄火开关后做无动力降落,应该就算是熄火降落了吧?

网友:
小暴龙似乎不太适合熄火降落,浆惯性不够

网友:
alan在去年亚托3D赛的那个做的熄火降落就很标准了

网友:
没见过,听说过

网友:
 我昨天用木桨试过,半米熄火降落,基本上弄不成,只是落地前跳一下然后掉下去

网友:
感觉木浆两米内熄火降落还是可以的,要切到IDEL模式下高转速时切,控制好了挺稳的不跳,稍微没到位就会跳的

网友:
真正的熄火降落是从10米以上关闭发动机,用负螺距帮桨加速,然后落地时用正螺距稳稳的降落,小暴龙桨太小,失去动力以后马上就没有惯性了,所以做不了真正的熄火降落

网友:
它配置单向轴承应该是支持熄火降落的吧,在模拟器上也能够做到高空熄火降落,当然比30以上的大直机要难不少。我觉得是可以做高空熄火降落的,但是不经过苦练的技术是办不到的。

网友B:
还是等俺回头上传个Bert Kammerer的450se熄火降落给大家看看吧,想怎么降就怎么降,降的不要太漂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等俺回头上传个Bert Kammerer的450se熄火降落给大家看看吧,想怎么降就怎么降,降的不要太漂亮了

只要有技术,什么都可以做的到,但是明显要比大机难很多

网友:
闲来无事,上传Bert Kammerer的450se熄火降落录象,24.9MB,保留1周

http://qianhong.my03.com/video/b ... _autos_05-07-06.wmv

请使用右键另存为,下载后观看,在线看不流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