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控器距离问题

楼主(2007-05-16):
本人从网上购得一枪控
可是摇控距离只有几米
不只为什么
现在发个图片上来请高手给看看是什么原因
另外控上带的两个晶体也不是一个频率的
请给看看怎么修下

网友A:
看样子还不错吗

网友B:
做工和用料都还算可以阿
怎么遥控距离就那么近?

网友C:
看一下发射机上跟天线连接的导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跟我买的100元的车控一样,好象就是比较近,不过功能都有

网友E:
电路板的用料是电路板里最差的!

楼主:
各位老大
你们有碰到这种问题吗
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买给我控的说在他哪儿好好的
他说让我退给他也行邮费他也算他的
可是我也不好意思退呀
这个控用在车上蛮好
功能也全
邮费 也太贵了
想修好也就能用了

网友F:
用C2314做的发射管吧,功率大的很,遥控距离几百米应该没问题的。检查:天线和发射机上的联线。电池有没有电,各插头拔下重插,检查各元件是否有松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是接收机的天线虚焊了
还有就是晶体有点松吧
可是距离好象还是有点近
问下接收机的天线要多长合适
我的摇控是27M 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