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像VOLVO这样的单桨船,如何解决反扭力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速度越快,船越倾斜,已经调了船的重心。但是效果不明显。好像有人说让轴有个角度?有没有图啊?

网友:
电池放一边压

网友:
用了压水板,速度有些影响啊

网友:
用桨叶较小的桨,一般40左右的

网友:
桨换小些也能解决一些问题

楼主:
速度越大,船越往左倾斜,当然我把重心放在右边,也就是说速度为0的时候船往右侧歪着。

用重心控制的方法感觉只有某个速度船会不歪,不理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在油门通道上并个舵机,利用舵机摆臂改变船的重心

网友:
要请高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油门通道上并个舵机,利用舵机摆臂改变船的重心

这个倒是容易做到,不过那船不就不能走直线了?

网友:
应该开多一个通道控制这个舵机,,

楼主:
昨天把轴重新弄了一下,往一边加了个小角度,不知道效果如何。不过感觉如果加个角度,船也会转弯,还需要舵机跟油门混控,玩个船怎么那么麻烦啊?????????????????????

网友:
右边船底加快小3角木

网友:
用可调压水板就行了,专业模型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哈哈,会影响些速度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