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2壞了

楼主(2007-05-16):
可有師兄知道DN2通電後螢幕最下面的三條會走動的顯示條不見了,不能充電,是否壞了?什麼零件壞了?請指教.

网友:
不懂顶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的G2在哪里购买的?如果是在5iMX购买的请寄回免费维修。

网友A:
我的出先过这现象,拆开外壳,取出电路板发现铜片因过热烧断,拿铜芯线焊上后, OK !

网友:
产品出故障最好不要自己修,自己修会失去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出先过这现象,拆开外壳,取出电路板发现铜片因过热烧断,拿铜芯线焊上后, OK !

請問銅芯綫是否要新的,在那地方有售.我是在香港買,希望小問題自已修不用繁呢

网友:
LZ,我们用的锂电上的那种硅胶外皮的电线就很好,较大电流下的抗热性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