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关于钢丝和碳杆

楼主(2007-05-16):
1,做kt机,钢丝上哪买?该怎么调整钢丝的长度?用钳子?
2.kt机如su-27,330一般用多粗的炭纤杆好啊?
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KT 330    碳铅片  2根  3毫米的1根  2毫米的1根

网友:
钢丝到五金店买,1.0或1.2mm。买连接卡子,钢丝弯L形,另一头用快速连接头,调整长度用钳子剪断。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帮忙,
小弟还想问一下,五金店里钢丝大概的价钱是多少,好去砍价.

网友:
1块钱 够你做一年KT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帮忙,
小弟还想问一下,五金店里钢丝大概的价钱是多少,好去砍价.

我这里钢丝没砍价前是7块钱一公斤,

网友:
我们这里都买不到 1MM的钢丝

网友:
那就找个自行车外胎拆了吧!
好像有人发帖子说过!

网友A(2007-07-25):
  到五金店里唠唠家常人家就送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五金店里唠唠家常人家就送你了

网友:
1块钱钢丝够你用几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