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 HC-T FF9发射机专用锂电池组测试报告

楼主(2007-05-16):
  一、FF9原配镍镉电池的放电特性
  Futaba FF9发射机原机搭配的是9.6V/700mAh镍镉电池,只有极少部分搭配9.6V/1000mAh镍镉电池。对搭配9.6V/700mAh镍镉电池的FF9来讲,在PCM模式下的持续工作时间只有2小时30分钟左右。为保证每次飞行的安全,基本上每次飞行前都要对发射机电池进行充电,而且在使用中总会感觉电池容量不够,持续工作时间不长。我们对Futaba原装9.6V/700mAh镍镉电池在FF9上的放电时间做了一个测试,测试结果见下表:
FF9 PCM模式
采样点
电压
Futaba NT8S700B

9.6V/700mAh

镍镉电池
00:00
11.2V
00:30
10.0V
01:00
9.7V
01:30
9.5V
02:00
9.4V
02:30
9.0V
02:42
8.4V

  我们的测试是在FF9的PCM模式下进行的,8.4V是FF9发射机的电池低压报警电压,因此当报警声响起时,停止测试,并记录持续运行的时间。由上表可以看出,Futaba原配镍镉电池在前2小时内能够提供可靠的供电,而在之后的42分钟以内,电池的电压下降速度加快,直到降低到8.4V时FF9报警。
  二、A.K.E HC-T发射机专用锂电池的放电特性
  使用A.K.E HC-T 11.1V/1900mAh聚合物锂电池作为Futaba FF9发射机的供电电池,最大的好处是放电时间的成倍延长,同时它带有标准平衡充接口,在使用维护上将更将方便,你能够用最易取得的各种档次的锂电池平衡充电器对其进行可靠的充电。
  我们同样对A.K.E HC-T 11.1V/1900mAh发射机专用锂电池进行了放电时间的测试,测试结果见下表:
FF9 PPM模式
采样点
电压
A.K.E HC-T 3S1P1900B

11.1V/1900mAh

聚合物锂电池
00:00
12.6V
01:00
12.2V
02:00
11.8V
03:00
11.5V
04:00
11.3V
04:30
11.2V
05:00
11.2V
05:30
11.1V
06:00
11.0V
06:30
10.9V
07:00
9.9V
07:04
8.4V

  上表所示是在PPM模式下测试的数据,可以看到开机最长工作时间达到了7小时4分钟。当电压调到8.4V时发射机报警,停止测试。测试中的采样点前4个小时每过一小时记录当前电压值,从第4小时起,每隔30分钟记录当前电压值。由数据表可知,锂电池组在电压到达11.1时,放电特性稳定;从11.1V掉到10.9V的过程时间较短;而从10.9V落到8.4V只用了30分钟左右,并且从9.9V掉到8.4V时可以说是很短时间。这组数字说明,使用锂电池为发射机供电,当电压>10.9V时可认为是可靠电压,当电压<10.9V时应停止飞行,以避免电压陡降造成发射机功率的变化。从安全和稳妥使用的角度讲,使用A.K.E HC-T 11.1V/1900mAh发射机专用锂电池的最长有效持续工作时间为6小时(PPM模式)。
  在PCM模式下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下表向你展示我们的测试结果:
FF9 PCM模式
采样点
电压
A.K.E HC-T 3S1P1900B

11.1V/1900mAh

聚合物锂电池
00:00
12.6V
00:30
12.3V
01:00
12.2V
01:30
11.9V
02:00
11.8V
02:30
11.6V
03:00
11.5V
03:30
11.4V
04:00
11.3V
04:30
11.3V
05:00
11.2V
05:30
11.1V
06:00
11.0V
06:30
9.9V
06:35
8.4V

  上表数据是在PCM模式下测得,从续航时间上可以看出PCM模式比PPM更耗电,所以续航时间也要短一些。并且从上表也可基本看出A.K.E HC-T 11.1V/1900mAh发射机专用锂电池的特性,即在11.1V的电压以上较为稳定。而当电压低于11.1V后,电压迅速跌落,甚至从9.9V跌到8.4V只用了5分钟。从安全和稳妥使用的角度讲,使用A.K.E HC-T 11.1V/1900mAh发射机专用锂电池的最长有效持续工作时间为5小时30分(PCM模式)。
  从以上两张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用11.1V锂电池为FF9供电,安全的截止电压控制在11.1V为宜(即最保守的使用),当电压跌落到11.1V时,无论是在PPM模式下还是在PCM模式下,最多只能维持1小时左右的供电时间。此截止时间是以供电安全性为考量而提出的;若以锂电池放电安全性的角度来考量,则单体的最低放电截止电压为2.75V,3串则为8.25V,低于此电压,锂电池组很可能因过放电而损坏。从这个角度讲,FF9的报警电压为8.4V,即使警报响起,也还不致于导致锂电池过放,但应立即停止使用了。
  三、11.1V对发射机是否会有副作用
  原机采用9.6V供电电压,而改用三串锂电供电后,供电电压升高到了11.1V,会对发射机产生危害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发射机的CPU电路和高频头电路都采用了线性稳压电路,一组充满电的锂电池组峰值电压为12.6V,这个电压对线性稳压电路来讲再正常不过了,通过线性稳压电路,电压被恒定为5V为发射机的高频头供电。也就是说,不管采用9.6V镍镉电池组供电,还是采用11.1V锂电池供电,高频头的工作电压都是恒定5V。因此,使用11.1V锂电为FF9发射机供电是绝对安全的,更用不着串连二极管降压。当然,您也别指望使用更高电压后FF9的发射功率会增加,这是不可能!

网友:
这个能充多少次?

楼主:
正常使用不低于300个充放循环

网友:
不错,就是价格贵了点.

网友:
我DIY的FF6发射3S锂电池,还是用了一个二极管,这样放心一点。

楼主:
不用二极管也不会损坏设备,用了也不会有坏处。

网友:
有9X2用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用12C放电的锂电呢?有必要吗?

楼主:
其实要说够用1C锂电就可以给FF9供电了,不过为什么是12C我想是一种潮流吧。况且不用给FF9供电,12C还可以给飞机供电,一电多用不是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