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辉盛18A电调奇怪毛病

楼主(2007-05-16):
手上有一个辉盛18A电调用了快一年了
最近出了毛病
联机后有正常的音乐声
推油们
电机
发抖
声明不是电机的事
绝对是电调的毛病
用好的电调试过
看电路没有烧的痕迹
用万用表也没测出管子有啥毛病
不知为甚

网友A:
能不能启动起来啊.
可能是缺相,MOS管烧了一相或其中一相检测反相电动势有问题了.
或者是进角设置问题.

网友(2007-10-28):
遇见一个同胞了,单片机虚焊!我在修复时不小心把单片机焊短路了,要小心!

网友B:
电机断了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