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看见过这样的540吗

楼主(2007-05-16):
今天在电子市场看到一个540S电机,工作电压是4.8V的,仔细看了一下,里面绕线很粗,就是绕的圈数比较少,哪位大哥见过这种电机,是干什么用的,能用来改船吗?
改船用的775电机是船模专用的?还是市场上按摩器里的775就可以啊?

网友:
试试啊,转速型的,不知功率如何。

网友:
转速快的!
改船要上小桨

网友:
一般解释为,,高转速低扭力!

网友:
免费提供咨询:
拧一下感觉如何,拿把螺丝刀试试能否被吸起来,随便接四五节电池测量一下空转电流继续汇报。(有可能是电子市场那种14T的540)

775电机是电动工具里的电机,满大街都能找着,十文钱一个。

网友A:
水爬兄,775的电机80a电调吃不吃得住

网友:
 高转速低扭力

网友:
80a 不知道够不够! 应该是够了!

网友:
好复杂。。。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爬兄,775的电机80a电调吃不吃得住

我玩775电机十四节电全浸桨实际未超过30安电流,20节电半浸也是大约30安左右。实际是电池挺不住了。
玩模型容易上当的就是很多电调所标的电流实际只是瞬间电流,不是持续电流,山寨厂出的电调务必小心。

网友:
换电池???  3P  4P 5P ???

网友:
个人感觉玩低电压低T数高转速的电机玩得痛苦的其实还是电池,电池要不是精英,A123,或双并锂锰,好象没有更多的选择,前几天我还用电瓶跑,放电能力比单组锂锰强些,就是太沉。

网友B:
做救援船啊

楼主:
775 和540 电机的轴用手试过,扭动不是很难,倒是有个550的扭动很费力

由于店主只有12V的电瓶,在店主一再要求下,试了一下,一股轻烟飙出出,电机还没完全转起来就不敢再继续了,电机铜导电片被烧了一个缺口

顺便问一下:75CM的VOLOV    配775用多大的桨比较合适呢?
                                                     双540电机 怎么配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店主只有12V的电瓶,在店主一再要求下,试了一下,一股轻烟飙出出,电机还没完全转起来就不敢再继续了,电机铜导电片被烧了一个缺口

顺便问一下:75CM的VOLOV    配775用多大的桨比较合适呢?
   ...

775电机有不同绕组的(常见的是12V 空载电流2.5安左右,也有三安以上,空载电流大的转速高些)。
现在搭配比较多和容易买到的就是42*1.4红桨,以后有机会你也可以尝试更大的桨。
双驱540配桨实在头疼,选择不多,主要还是根据电机的性能来搭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救援船啊

不是做救援船,是做拖船,力大势沉专拖橡皮筏

网友:
那个烧的电机,店主有没有让你付钱啊????

楼主:
他让我试的,坏了怎么会让我付钱呢

再说也不一定就坏了啊,冒烟也可能是碳刷引起的.
总之是不敢再试了,哪天拿电流表去测一下数据,  还要自己带电池去哦

网友:
   我觉得什么样的电机都能用!电机装进模型后,模型是用来干吗的?这个论坛里大都是业余玩家(或许尚不能称家,本人就是业余玩手、菜鸟一只),大都以自愉自乐为主,同时,互相学习、交流、提高自己的动手技能……
   我就逮到什么电机都用,从不挑剔,连淘汰的BB机里振动的电机都不放过,制作的过程才是最大的乐子……,能跑那更开心。知足常乐!
   个人感想,请勿对号入座。

网友:
  我也试着把车用的有刷装到船上  22t的 速度一般般  2节锂锰  41mmX1.4半浸桨
水花挺好看的,但速度不行,电调是210CB!

网友:
谁叫你用大桨

网友:
  说我吗?  我没有半浸小桨啊! 全浸桨倒是有好几个,41mmX1.2的三叶桨,跑得好慢! 还是 41*1.4的半浸桨有点速度,水花也好看啊! 但感觉还是很慢! 想知道你们的无刷电调是怎么改装的

网友:
是说你!
你不是说车机 22 的 配大桨吗?22是T数?
无刷电调俺是丁点不懂

网友:
是22T啊!  船是55C的玻璃钢A6! 今天ECO的轴废了,油门一半没问题,刚加一点,轴与桨的固定就滑牙了! 然后  停在池中央了,好慢好慢才开回来的! 下周重新弄根轴!
还有个问题 有刷540电机的尺寸是多少? 详细的,

网友:
22T  540可以上11V了,你下的桨大了,桨径最好在35~36左右。
尺寸参考这个吧,好象是尼龙盖的,长度有一点变化:http://www.jyweihua.com/540.htm

网友:
如果要换电机,配41*1.4半浸桨 选什么电机,还有个问题,我的电调好像只能上2s锂锰

网友:
高考时也没有这么难的题目啊

网友B:
  没事,有你这状元在就好!
下周福州的有人要去闽江玩船,我想带A6去,ECO不带, 所以才想把A6有刷弄好!

网友:
刚升中校,离状元还远着哩

朋友刚给我个7T 540,测试后再给你汇报吧。

网友B:
  7T  用几节电啊! 烧不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有你这状元在就好!
下周福州的有人要去闽江玩船,我想带A6去,ECO不带, 所以才想把A6有刷弄好!

哦,就上次那个船壳啊?  装有刷吗? 那时要是我得到了是准备上大无刷的,正好手上有125A电调!

我们用的这些白皮猪还是有极限的,平时玩玩还好,追求速度话还是不行,一般来说40KM是极限了,775跑60、70确实不相信!

那个775的环奇 5S  软轴  才和我的B2837  2580KV  10节氢电,硬轴,玩具桨差不多,而且我的潜力还是很大,

网友:
无刷的我也有! 125a电调 6节锂锰,没有氢电! 桨有全浸和半浸,还有两个全浸金属桨。无刷电机有 B2857 KV4100的 B2847 KV1421的! 考虑到有刷安全一些,呵呵,就弄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T  用几节电啊! 烧不烧啊

顺手拿两节跑完船的锂锰(只有3.5V了)测了一下有37700转,带了个五寸空气桨测电流,结果电流表给烧了。

网友:
哈哈....我都说了电流很厉害的啦...

这个电机不要超过8.4V电压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手拿两节跑完船的锂锰(只有3.5V了)测了一下有37700转,带了个五寸空气桨测电流,结果电流表给烧了。

问下爬爬,如果带41MM*1.4的半浸桨,2S锂锰烧不烧电机或者电调?

网友:
估计两者要不残废,要不都活不了
估计也就配三十几毫米的桨可以了,直径增加一倍功率增加……桨直径与功率之比是五次方比,功率是三十二倍了,赫死人

网友:
加拿大锂电只有12C的放电能力,再怎么有电也只有36A的电流,看来爬兄的电表不行哦.

网友B:
三十几MM的半浸桨,哪有尼龙或者塑料的啊?

网友D:
美国的 431桨啊 我买了2个改玩具船,有人帮我做小虾,做好了也可以用~

网友B:
是半浸还是全浸啊,我记得好像是半浸的吧! 但怎么看上去像全浸的,很容易坏啊

网友D:
我用没坏过啊,可能我的船太温柔了

网友B:
你有船上图,开个新贴!

网友D:
没买照相机呢 过几天借个来再上图

网友B:
叫你哥出钱啊!

网友D:
钱都被拿去买控了

网友B:
什么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