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MA V4电机卡死的原因

楼主(2007-05-16):
最近买了一架LAMA V4,飞了几天,出现了靠尾部(即上旋翼的电机)电机卡死的现象,无奈换了一个电机,刚飞完两块电池,又是这侧的电机卡死,不知是何原因造成的,难道电机的质量这么差?非常郁闷,在此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检查检查,是不是电机安装过紧的问题啊?

网友:
我的才飞一次就烧了。。。。

没办法,买了个新的还没到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熱, 換向器溶了!

那这机飞不了多长时间?看来得换大一点的机了

网友A:
過熱, 換向器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