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算!

楼主(2007-05-16):
选了变频版的FF9S,理想的以为既然可以调出任意频率,那就可以和其他的接收机理想配对,实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接受晶体和变频头存在误差,表面是同一频率,实际上距离小的可怜,根本不能飞!

失算!!!

只好再搞个高频头,好在天地飞的只要两百不到,到货后看效果如何。

两架SJM都破天荒地同时缺件停飞,今晚憋不住跑楼下的住户大堂飞尘封已久的36#

网友:
今天又损失大桨

网友:
楼上损失的配件也不少了。

楼主:
我昨晚用放久了的10C电试飞半年没飞过的36#,然后发现都只能飞一分多钟,于是统统剪掉接头扔掉。
今天用平时使用正常的12C户外飞36#,发现——————
也只能飞一分多钟两分钟不到!!!!!

网友A:
我一个月飞了五块电池现在每块电池只能飞一分钟郁闷拉。换了一个B5的充电器效果不明显。每块电池每天飞3-4次不到两星期就没劲了。正在装30的油机。我家后面有一个军用机场搬家了场子一年不会动。西西有地方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晚用放久了的10C电试飞半年没飞过的36#,然后发现都只能飞一分多钟,于是统统剪掉接头扔掉。
今天用平时使用正常的12C户外飞36#,发现——————
也只能飞一分多钟两分钟不到!!!!!

应该一视同仁,
统统剪掉接头扔掉
, 然后PM我扔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月飞了五块电池现在每块电池只能飞一分钟郁闷拉。换了一个B5的充电器效果不明显。每块电池每天飞3-4次不到两星期就没劲了。正在装30的油机。我家后面有一个军用机场搬家了场子一年不会动。西西有地方玩。

估计把sjm飞熟了油鸡自然是手到擒来。

不过小心油鸡炸起来可了不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