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 G2小精灵1-3节锂电充电器怎么样?

楼主(2007-05-17):
新出DN G2小精灵1-3节锂电
充电器
,比较小巧,比4节的便宜,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用过的模友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A:
和G2的内核是一样的

网友B:
充电器没什么技术可验。
制造过程中的态度对品质影响有一些。

网友C:
这个倒是挺方便啊,那个4s也没什么用吧,不知道那个价格一般是多少

网友D:
多数是冲3S的电池,要是DN有3个3S充电接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