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EXHP

楼主(2007-05-17):
FUTABA的6EXHP电直版,左上的CH5开关怎么打是锁尾模式和一般模式.说明书上说向上是AVCS mode;向下是Normal mode.为什么向上的感度要比向下的感度要大一些.
我的是GL450,用的是SKYARTEC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
,(
http://www.helibest.net/rc/vh-product.asp?id=397
)
CH5向上时,开机,陀螺仪初始化后尾
舵机
朝一边打到尽头,CH5向下时,尾舵摇臂与尾管垂直,左右方向陀螺方向也正确.但起飞后机机朝一边转,
有谁知道怎么调.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所谓的AVCS模式就是锁尾模式,真正感度是多少需要自己设置,一般是向上拨设置成锁尾模式,下下拨设置成非锁尾模式(就是Normal mode),这个设置在6EXHP里的GYRO选项里设置,正数是锁尾模式的感度,负数是非锁尾模式的感度,数的绝对值越大感度越大,非锁尾模式必须调好机械中立点才能用

楼主:
搞不明白,在锁尾模式下.
尾舵机摇臂一直朝一边走,直到最大.怎么锁尾啊.

网友B:
同问6exhp
小弟是新手 刚买了亚拓se450 目前不打算装平衡仪 但考虑到今后要飞航线 为以后减少损失 想以后再装 6exhp的通道到时侯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