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utaba R146ip的接线图!?

楼主(2007-05-17):
买了6ex,配的R146ip,不知道怎样接线。
发现
舵机
,
陀螺仪
都是三线插头,可以正插也可以反插。不知道到底该怎样插,如果插反了会不会烧啊?
另外,接收机的电源怎样接啊?

网友A:
电调的线接在第三个通道.黑色的线靠外.

网友B:
接收机的塑料壳最外边是地线,左边是信号线,中间是电源线。

网友C:
电调的3线接头插在接收的3通道上,接收就有电了!!
2根线那头接电池的,3跟线那头是接电机的,颜色是一一对应的,不要接错

楼主:
电调是三根绿色线,电机是三根有颜色的线,我就不知道怎样接了

楼主:
还有舵机线,什么颜色的靠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