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兄能帮忙识别下电调

楼主(2007-05-17):
别人送的坏了,说是80A的,可认不出牌子,没法修,请懂的帮认下牌子,谢谢了

网友A:
电调一般都是烧MOS,不需要管什么牌子,找出坏了的片子换掉就OK了。如果是控制部分坏了也就可以扔喽

网友B:
好象是接信号线和调试开关的嘛,哪坏了?焊上不就得了。
坏也是坏密密麻麻的那些。

网友C:
确实不认识。。。
辉盛的线不是这样的,好赢的也不是这样。。

网友D:
靠!!!!!难倒我了!!!!
按电线颜色和样子应该是X系列的HACKER电调,(国内深圳做的)
DBY有克隆
ELE也有段时间在卖.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2007-12-16):
模仿品!
好家伙!这个电调跟JR80A的一款基本上一模一样!只是JR是UBEC,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