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盛舵机DIY数码舵机接线图

楼主(2007-05-17):
感兴趣地看看

网友:
LZ 你的这电路板哪里搞来的啊!!
哪有卖啊,贵吗?
比较有兴趣啊!

网友:
LZ是否在文字说明上更加详细些??

网友:
商城里卖的板子吗?

网友:
我也去搞一块来改请LZ把线的颜色也注明一下.

楼主:
板子的上方的方块是舵机拆了后盖后看到的,把旧板拆了,焊上新板就好啦。M是电机  W是电位器

网友:
模拟该成数码的不知道耐用性怎么样

网友:
乌鸦变凤凰了,效果怎样?

网友:
 我不关心怎么改,我只关心效果~!!!
要是改完了比我的9253效果好,我就买它一大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跟广告里说的一样神

楼主:
y以前没用过数码的,这一个改得换上后感度35还在摆搞不懂,但是,尾巴转动的速度,却是始料未及的,太快啦,拆点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y以前没用过数码的,这一个改得换上后感度35还在摆搞不懂,但是,尾巴转动的速度,却是始料未及的,太快啦,拆点炸鸡。

网友:
呵呵,就怕电机吃不消

网友:
我找到了这个厂家了,但是要100片起订.

但是根据厂家的意思,呵呵效果不会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y以前没用过数码的,这一个改得换上后感度35还在摆搞不懂,但是,尾巴转动的速度,却是始料未及的,太快啦,拆点炸鸡。

LZ如果是用GY401陀螺仪的感度应该调到O,然后到控里面调感度。要是不是用数码的陀螺仪可能输出的信号会跟不上。我试过GY240配9650也是不好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y以前没用过数码的,这一个改得换上后感度35还在摆搞不懂,但是,尾巴转动的速度,却是始料未及的,太快啦,拆点炸鸡。

你是说尾巴的反应速度吧? 数码舵机和普通舵机转动的角速度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尾巴的反应速度吧? 数码舵机和普通舵机转动的角速度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用肉眼就能看出数码舵机的速度远快于模拟舵机。
现在的问题是:1电位器2电机是否吃得消?会不会用几天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用肉眼就能看出数码舵机的速度远快于模拟舵机。
现在的问题是:1电位器2电机是否吃得消?会不会用几天就挂了?

楼主说的不错,估计齿轮几天就拜拜了!

网友:
我看还是买真的数码舵机可靠点

楼主:
两个问题:米的问题,DIY乐趣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定 這個,但 我不是要想變作数碼舵機,

我是有一隻 65MG 燒了當作維修吧了..

网友:
齿轮,电机只要在扭力的承受范围内应该没问题的,因为齿轮和电机工作的时候都是在半径内转动,不是整圈转动,估计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也订了一块来改一个试试看

网友:
超负荷工作

网友:
汗。。。别太积极。。

网友:
今天用辉盛舵机改了一个,配240改的401陀螺仪.急加速油门尾巴锁得稳稳的 .不比9650差

网友C:
电位器很快就回报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很快就回报销.

电位器.电机.齿轮寿命有待验证.因为今天只飞了四块电池.电位器.电机.齿轮没见异常

楼主:
已经飞了10块电池拉,还没为题

网友:
东西是好,就是太贵了

网友:
有更长时间的飞行报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