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者改无刷

楼主(2007-05-17):
提示:

网友A:
你是说无刷外转吧? 换个内转子就解决了。

网友B:
的确可以直接装在机头罩上,有视频的,MS有人以前发过
也可以用内转子,几乎不用改什么东西
如果你想把外转子装在里面的话,可能要锯掉部份的铝电机架
然后粘上个瓶盖或是木块
不算太麻烦
另外,偶一直在飞有刷的挑战者
( KV1500 到 2000 的内转子 华迈有出 用在挑战者上正好 )

网友B:
型号 KV 直径 长度 输出轴直径 重量
A28-15-2 4000 28 36.5 3.17;4 86
A28-15-3 3000 28 36.5 3.17;4 86
A28-15-4 2000 28 36.5 3.17;4 86
A28-15-6 1400 28 36.5 3.17;4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