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50ep连接杆长度

楼主(2007-05-17):
炸鸡后,一些连杆坏了,没有正确数据,请教所有连杆正确长度.谢谢!

网友A:
連杆長度不是量度出來,正確是以飛行狀態來調節出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連杆長度不是量度出來,正確是以飛行狀態來調節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