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固定翼上装降落伞

楼主(2007-05-17):
做了一个半径1.4 米的降落伞,打算装在40练习机上,又做了一个弹射装置,感觉很笨重,请大家给点安装意见,整步伞折好比一个易拉罐大一点,大家帮我想想装在哪里好,要不要弹射,还是直接绑在飞机上

这是伞,折起来很小的

洗洁净的瓶子,一根大弹簧

我的机机,能不能将伞直接绑到尾部

楼主:
伞没有撑开的,

网友:
绑到尾部的话……就是鸡头着地了。
要绑在在重心上方,保证机身平稳下降,最后3点着地。

祝你成功!

网友:
“弹射装置,感觉很笨重”

不用弹射整个主伞,只要弹射一个小的引导伞,依靠引导伞的拉力把主伞拉出来!

楼主:
问题是要绑在重心位置,伞在放出来的时候,飞机会根着来回摆,会缠在副翼

楼主:
引导伞太小,拉不出去,太大,又重了!我最害怕的就是重量,我是一个新手,刚炸报废一架C182,害怕的,才做了降落伞

网友:
脱裤子打屁

网友:
练习机熄火可不用担心的,就怕打错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导伞太小,拉不出去,太大,又重了!我最害怕的就是重量,我是一个新手,刚炸报废一架C182,害怕的,才做了降落伞

做到大小合适。拉主伞的力量不需要太大,只要叠的好。

网友:
如果是搞高新意思,我不反对。

如果是搞搞新意思,我不反对。
但是,楼主是怕炸机而装个降落伞,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要绑在重心位置,伞在放出来的时候,飞机会根着来回摆,会缠在副翼

看过国外一个试验,放伞之前要把机翼炸掉。只有机身吊在伞下面。

可以借鉴这个方法

网友:
无论如何,精神可佳!祝你成功,成功的话也请告诉大家经验。

网友:
用伞正常降落?恐怕没必要
用伞迫降?恐怕来不及

网友:
这样搞不炸都难,如果是搞试验还可以,如果是为飞行保险的话=脱裤子打屁!

楼主:
明天打算试飞,大家祝福我吧!1!

楼主:
为什么,太重了吗?

网友A:
是反映时间的问题!
如果有时间放伞,说明飞机还在你的控制之中,那就没有放的必要。
如果不在你的控制之中,你的伞也多半打不开,实际使用中,老式靶机是用降落伞降落的,但是,那种模型飞机不考虑飞行技术的联系,你总不能以后都用降落伞降落吧!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最好找到一块有荒草的场地,一定要那种半米高的草!飞机飞起来后先联系四边航线,等航线建立好后逐渐降低高度,最后在一个稍远的地方进入航线后关闭发动机,尽可能让飞机平者冲进草中,这样损失最小,还可以体会一下着陆时最后拉杆的感觉。等没有心理压力后,就可以找宽阔的场地进行着陆联系了,一开始一定要大场地,让飞机尽可能贴地飞行(不是四个边都很低,是一个边在离地面 5米以内),在之后你就大胆的降落(熄火后),一般不会有大损失,还有就是放松心态,要明白,所有人的技术都是炸机 炸出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飞机处女航成功了,飞了有100多米高,在天上转了几大圈,感觉好的很!5分钟后在马路上降落,有点不稳,前轮架子弯了一点,不过还是降落了,检修了一下,开始第二圈了飞机,可是因为疏忽了在飞之家检查了发动机,刚起始,发动机空中息火了,还好,掉在了田里.没有什么损坏,擦了擦,还是好的.新手初飞....感觉美的很!!!   没装伞,飞时就没装,感觉有点重,又想了想大家说的,高度够,就没必要放伞,高度低也来不及,所以在飞之前就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