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呆丸子请进来一下

楼主(2007-05-17):
衰呆丸子你好

上次好象听你说你的飞机正飞没有双浆,倒飞双浆.

以前我的飞机没这毛病,所以没注意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飞机现在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正飞无双浆,也没震动..
倒飞双浆比较厉害,而且明显震动

使用的是亚拓原装315碳纤维螺旋桨
浆平衡和重量平衡我都很仔细的做过的

请问你上次是怎么解决掉的?到底问题出在哪?

网友:
我上次因为这个问题调整了2天,差点要动了换亚托金属件的念头。
后来也是听一个朋友说才知道,其实很简单,是2边的球头套松紧不一造成的,你用手掰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是更换之后立刻上下没有双桨了。

楼主:
谢谢!

我试试看!

楼主:
那就是说....

要换所有的球头扣咯?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不用,影响螺距的2边各有几对而已
我当时更换2对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衰呆丸子你好

上次好象听你说你的飞机正飞没有双浆,倒飞双浆.

以前我的飞机没这毛病,所以没注意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飞机现在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正飞无双浆,也没震动..
倒飞双浆比较厉害,而且明显 ...

不要乱起名字。

要尊称“殿下”!

网友A:
衰呆丸子

瘟粥发骚油

网友:
额地娘啊~~~这帮家伙,名字有性格

网友:
高手的名字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衰呆丸子

瘟粥发骚油

实在是高 ,有意思

网友:
都不是小学生啦 不要乱起名字

网友B:
瘟粥发骚油
衰呆丸子

网友:
还有哦,如果你是老块的平衡易座,请检查上面的铜套是否有磨损。

网友:
衰呆丸子=帅呆王子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瘟粥发骚油
衰呆丸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衰呆丸子你好

上次好象听你说你的飞机正飞没有双浆,倒飞双浆.

以前我的飞机没这毛病,所以没注意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飞机现在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正飞无双浆,也没震动..
倒飞双浆比较厉害,而且明显 ...

不知你的飞机飞了多少起落?有没有200个?根据我的经验,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飞机摔得差不多了,该换了。这是飞机整体性能开始衰退的征兆。后面的小毛病会越来越多。可靠性会大大下降

我的前一台SE在出现这种情况后,即使更换了所有球头可以一时解决该问题,但是随后因各种机械故障摔机不断。飞机是有寿命的,整体机械疲劳不可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的飞机飞了多少起落?有没有200个?根据我的经验,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飞机摔得差不多了,该换了。这是飞机整体性能开始衰退的征兆。后面的小毛病会越来越多。可靠性会大大下降

我的前一 ...

这只飞机才10多个起落.空中时间最多也就100分钟不到
只是轻摔过几次,连脚架也尾管都还没摔坏过呢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哦,象这种淘汰的电直放到2手区,成色好还能卖给菜鸟,价格不错还有很多人会抢着要

所以俺不敢买炸过的机和配件了,谁知道炸过几回了啊,象电机电调,炸上1年也是那么新的成色,还能报个95新
金属件就更难说了,照片能体现出金属疲劳和变形吗?暴力飞行,3-4个月的更新周期,看来是明智之举,呵呵

各位下回到2手区买电直,记得问一问卖主有没有内伤啊,西西

网友:
SE金属件有一个地方是磨损的最快的,就是金属混控摇臂带塑料臂的那个关节,是铜套的,我昨天拆开看看,旷量有0。5mm不止,惨啊
  其他地方转动的都是轴承还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哦,象这种淘汰的电直放到2手区,成色好还能卖给菜鸟,价格不错还有很多人会抢着要

所以俺不敢买炸过的机和配件了,谁知道炸过几回了啊,象电机电调,炸上1年也是那么新的成色, ...

有没有内伤,我不说你也不会知道。

所以机子最好别买退役的,还贵

楼主:
今天换了一下球扣

但是又发现新的问题

转速低的时候没有双浆,
转速高的时候有一点双浆

检查了主轴轴承,中联,还有所有的螺丝,全都是没问题的.
郁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一下球扣

但是又发现新的问题

转速低的时候没有双浆,
转速高的时候有一点双浆

检查了主轴轴承,中联,还有所有的螺丝,全都是没问题的.
郁闷了

2片大奖弯曲度不同,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