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作熄火降落

楼主(2007-05-17):
450xl 3级风 -3 -------+9度螺距 做了5次熄火降落, 非常成功 ,

网友A:
这么轻的机机没炸算你运气 哈哈

网友B:
450怎么个熄火法?

网友C:
打控上面的HOLD开关...
如果从到飞状态开始打HOLD...能翻过来再降落的就是不一般的高手了.嘿嘿..

网友D:
用的不是木桨吧?

网友E:
俺自己的经验,亚拓325pro木桨(18.7克)、TIG325碳桨(16.x克),都很容易做熄火降落,而且最好是在Idle模式切熄火,大桨可以保持较高转速匀速降落,动能下降比较缓和些
成都315玻桨(26.6克)、688的315碳塑桨(34克)切熄火后动能下降比较快,熄火降落也能做,但是动作很匆忙就不够漂亮了

网友F:
多高的高度做这个动作啊?

网友G:
是啊,多高做的熄火啊,我想如果是5米以下(没有通过飞机的下降来维持转速),都算不上真正的熄火降落。

网友E:
刚开始练,可以从膝盖高度切熄火,然后慢慢变高到视线平行、2米、3米。。。没见哪个天才刚练
就是直接从5米、10米高度就切熄火玩的吧? 俺现在也只练3米内的降落,压力小,呵呵
当然,补油门和补斜盘的手势也会慢慢根据需要不断变化,以配合熄火降落的动作,等到你练熟了
对以后处理紧急情况会从容很多,即便炸机损失也可以尽量减小一点
大电直大油直做熄火降落可以做的很轻松漂亮,不过可以在小电直上多做练习,炸机成本低啊

网友H:
没切过,还不知道切的感觉呢
所谓的切熄火就是把油门锁定开关打开就行了?

网友E:
对,在飞的时候打开油门锁定,大桨会失去主要动力,靠气流和惯性旋转,螺距、斜盘、尾巴仍然受控制,可修正降落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