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g450

楼主(2007-05-17):
今天正式飞了一下wing450,感觉悬停稳定,操舵很灵活!!满好
正装的wing450
赤裸的wing450
R10DS太大只好吊在
陀螺仪
下面!!本来想把陀螺仪安放在底板上的,可是与电调太近,受影响,锁不了尾,看来要搞个陀螺仪安全罩!!

网友A:
哈哈,感觉线乱乱的

网友B:
谢谢选择WING450!
1.你有没有尝试过将接收机放到小侧板内.
2.建议你先将陀螺仪支架用绑线固定,然后再把陀螺仪用合适的双面胶粘在支架上.
3,头罩建议你装上硅胶垫,这样可防止头罩碰舵臂.

楼主:
1、放在小侧板内,离电调太近!并且不平衡!!如把电调放在机头不好散热!!!
2、已经这样处理!
3、用了还是有点碰,可能是舵机装得出一点!!不过不影响飞行!!:loveliness:
谢谢

网友B:
舵臂太长,最好把舵臂球头内移一个孔,以免力矩过大扫齿.另外,背舵的连杆好象有点短,请参看说明书中的连杆长度及中点时背舵舵臂的角度.

楼主:
舵臂长度与T形臂得长度一样的!!内移的话减低灵敏度吧?背舵的是为了调整十字盘的状态而缩短连杆的!!!以确保悬停时不需前后调整!!,现在可以放手几秒的!!!

网友C:
咨询lz
这飞机适合新手吗,我现在只能把拉马飞起来,行吗?这个飞机大概多少钱呀?

楼主:
新手也可以用,注意要用11T的齿,舵机摇臂短一些,降低灵活性!!拉马与450电直不是一个档次的 ,你要从头来!!价格看商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