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上的孔的定位方法

楼主(2007-05-17):
想做个四爪过渡盘,但不知钻法兰上的孔的定位方法.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要想精确定位得用分度装置!

网友B:
不用那么费劲吧,工具:画规一把、钢板尺、紫药水,步骤:先把紫药水涂在欲画线处,2.在盘上任一位置划一直线,3. 以直线的两端为圆心,作此线的垂线 A(此线过圆心),4. 同理 再作 A线的垂线相交处即为圆心,剩下的。。。。

网友C(2007-06-17):
回复 网友D:
 高人啊,这就是:活学活用。哈哈!

网友E:
总共要打七个孔,一个孔共用,其它6个孔分别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