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听直径5毫米长1厘米左右,转速100以下的电机

楼主(2007-05-17):
打算自己做个小玩意,需要微型低转速的
电机
,最好能用小体积的
电池
体积小是主要的,转速如果没有那么低的原配电机,我可以考虑用电阻
一般什么地方能买到?
好像现在很多超小的入门(玩具)级直升机上采用的就是这种,但是不知道哪里有单卖的

网友A:
转速100?? 每分钟100还是每秒100,,如果要每分钟100的话,你应该找不到,应该没有那么慢的,不过给你个建议,你去拆一个石英手表,把里面电机拆出来,那是每分钟30转,平均每秒钟180度,如果你要提高速度的话,你可以把那个晶振换成更高频率的,你试试吧

楼主:
每分钟100正负20

网友B:
广州新赛格二楼有.减速箱变速的.很小很小,比你要求的还要小.

楼主:
请问那叫什么?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我在北京 T_T

网友B:
北京,去知春路中发市场对面的电子市场买.一楼有卖电机的,大把.

网友C:
肯定要加减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