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

楼主(2007-05-17):
N次炸机后.在高速下(EDLI模式)飞机震动比较厉害.检查过主轴,横轴,尾轴等都没问题.
请教老鸟是旋翼头变形造成的吗?

网友:
凡是高速旋转的东西,都要做到动静平衡,尺寸、重量、重心、结构除了对称还是对称,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检查一下肯定能找到原因

用分段法检查速度快一点,比如可以先把皮带拿掉,可以判断是否由尾部引起,还震再把整支旋翼头拿掉,看电机、大小齿轮、主轴高速转有没有问题,还有震动就查各个轴承有无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呵呵

网友:
转贴一个“飛行公仔 ”关于震动原因查找方向:

中低速震的明顯!一般是主槳平衡不好或主軸.橫軸變形所造成!
越高速越震動!一般是主軸軸承座螺絲鬆了或主軸軸承壞掉!
尾巴會震動!一般如果尾軸沒變形!尾翼平衡沒太離普!那很有可能是尾支撐桿螺絲沒上緊!
提供參考!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就是高速震动,越高速越震.

只要去掉旋翼头飞机就不震动了.

装上旋翼头小震,

装上大桨震动放大.大桨经过精心平衡处理都没什么改善

网友:
旋翼头变形了.

网友:
讲的真好,学习了..我的机现在也是这种情况....郁闷的不行了,让别人帮修也没有得到解决,非常郁闷..

网友:
检查主軸軸承

网友:
恭喜你

中联歪了

网友A:
以前我的也是这样,后来把螺距调大了点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的也是这样,后来把螺距调大了点就没事了

螺距调大 只是在同样的停旋高到中 转速降低
如果中联歪得不是很厉害 转速降低那么一般停旋震动也不会很大还是可以的
但一打 i都 还是震动大飞不了的
解决方法 较正中联
 或换新中联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不过我不会倒飞,请问那个是中联,我也想换掉试下,我已经换过好多的配件了都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

楼主:
 多谢众鸟的帮助~~~~

网友:
有没有人告诉我那个是中联,我在说明书上找不到,先谢谢了。

网友:
连接大桨夹的那个T型的金属件

网友:
就是中联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450S没有过多的金属件,请问你说的是不是SF控制摇臂又或在说明书上叫什么?

网友:
肯定是中联出问题!!

我以前机子也一样!!    后来经过精心比对,发现是中联略歪一边,后来把中联换掉就可以了!!   你也试试

网友C:
我的飞机也是这样
高转双浆,带震动..低转正常
中联,球扣.所有的螺丝
都检查过没问题的
郁闷了

网友D:
主轴的两个轴承该换了

网友E:
中联歪了

网友F:
换副做好的动静平横过的大浆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