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配什么电机

楼主(2007-05-17):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有一艘长85cm宽28cmFSR-3.5的船想改电动的,请问配什么电机合适,(要求速度60KM/H以上)谢谢!!!

网友:
B3660 级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里有B3660电机卖,B3657和B3688区别有多大.

网友:
B3688 更锰,但要求你的电调与电池也要同样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那里有B3660电机卖,B3657和B3688区别有多大.

淘宝一搜 大把    B3688 快顶得两个B3657咯

网友:
  价格吧,性能不知道能高多少?

网友:
上B45 。。  爽啊。。。。。。。

网友:
 要多少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