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飞40练习机,害怕!

楼主(2007-05-18):
以前刚学飞的时候没管那么多,卖了架好看的C182,可是必境是新手,飞了6次炸了6次,飞机是修了一次又一次,只有第6次的时候勉强飞了10米多高,刚拉平,可是一看下面有两个干活的人,急了,这时飞机正抬头爬升,感觉不对,害怕失速,就一把拉了下来,结果掉在了农民旁边.离他们还有2米远,吓了我一跳.飞机也就报废了.  事后总结了一下,
1.初学者最好用练习机.

2.飞之前认识检查发动机.
3.飞之前检查场地,看清周围情况.
4.油门不要太大.
5.飞行要有航线.
4.想好了再飞.

明天要去飞新40练习机(小金星双凸),但是感觉自己经验还是很不足,希望大家能多给点意见.非常感谢!: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先玩电的 再玩油的 会不会简单点?

网友:
油机很好操纵的,特别是调整好了后.
一个人飞,多练模拟器,把微调调乱了飞,在飞行过程中调正.
能降到自己面前了就差不多了.
在G2中随时按K键熄火,也要降多跑道上就OK!!

楼主:
正在练习G2呢,可是感觉老看不到跑道,很难降落

楼主:
因为害怕,昨天做了一个直径2.8米的降落伞装在了飞机上准备在发动机空中停车时用,不知道拖不拖!

网友:
只要发动机调好一切都ok了。。。。

网友:
找熟手带好些

网友:
有了降落伞还怕什么?  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刚学飞的时候没管那么多,卖了架好看的C182,可是必境是新手,飞了6次炸了6次,飞机是修了一次又一次,只有第6次的时候勉强飞了10米多高,刚拉平,可是一看下面有两个干活的人,急了,这时飞机正抬头爬升,感觉不对,害 ...

买平突的吧,那个更稳定。

网友:
没问题的,找个老鸟看着点.

楼主:
我们这地方没人玩这个,我也想找个人教我,可是,找不上!

网友:
先练模拟器,练到在天上是你控制飞机而不是飞机控制你.

降落成功达到80%你就可以爽飞了,天赋好的话几个小时就可以在模拟器上达到要求了.不要着急上动作,一定要把基本功练扎实那样你可以将炸机慨率减到最小.降落成功是指降落到跑道上喔.

网友:
放心飞,小心炸

网友:
不怕、冷静,就成功了一大半。

网友:
只要按模拟器上的飞,就没事。主要是不错舵,你就不会手忙脚乱。我也是菜鸟,没用模拟的时候飞8次炸7次,模拟几天后,浆都不炸了(练习机)。可以一边抽烟一边享受飞行的快乐了。
      大胆去飞吧!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