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拉力测试装置

楼主(2007-05-18):
最近再网上发现的,可能是国外朋友做的。

带轴承的!

是不是很漂亮!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

这样做确实复杂,但是如果要求精度,那些木制的就不行了吧?
另外我认为这也是老外做事的一种风格!精准、美观、耐用!
就像一些进口设备不仅质量过硬,外观做的也比较好,看着也让人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确实复杂,但是如果要求精度,那些木制的就不行了吧?
另外我认为这也是老外做事的一种风格!精准、美观、耐用!
就像一些进口设备不仅质量过硬,外观做的也比较好,看着也让人舒服!

支持!

网友:
怎么想到的,果然聪明

网友:
没必要吧?用点钢丝也可以.

网友:
我仿照下面这个也做了一个,自己手上的电机测试完后就送人了,呵呵

网友B:
直接把电机 安装到 电子称上 不行吗 ??
这些杠杆如果两边长度不一样 那 测试结果会有不准确哦
还有 那关节  摩擦的问题 ???

网友:
手工不错····

但是有必要这么复集吗

网友:
力矩不一样就不准的,很多电机的安装都做不到那么准确

网友:
精准、美观

网友:
这个力转完后会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电机 安装到 电子称上 不行吗 ??
这些杠杆如果两边长度不一样 那 测试结果会有不准确哦
还有 那关节  摩擦的问题 ???

长度不一样可以利用杠杆原理进行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