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度最低!尾摆不停!

楼主(2007-05-18):
新买的pro f 才飞了三次 发现一个问题  陀螺仪锁不住尾 左右小幅度摆动  感度调到最低了!机身设备 是v2的移植  陀螺仪 舵机 也是 都是新的  难道是 舵机老化?不可能阿   还是陀螺仪不好啊?   飞v2的同志又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
最低是多少?什么控?

楼主:
是原厂的也是天地飞 的ft06c  陀螺仪没有数字 已经扭到最作端了

网友:
什么陀螺啊?

楼主:
请问 双感度的陀螺 调节 只能在遥控上调节吗?我直接在 陀螺上调节好象没有什么作用  已经扭到最小了  还是摆   怎么办啊  请高手多多照顾我这位新疆的模友吧!谢谢

楼主:
是这个陀螺

Telebee/PIEZO 400/HEAD LOCK n.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

网友:
LZ的陀螺的2根信号线都插在接收上吧,
如果是的那就要在控上调感度了,具体怎么填看控的说明书吧

网友:
小幅度摆动是因为陀螺仪感度太高拉!!! 你可能不是拧到最小了, 是拧到最大了.!!
如果尾巴向一个方向慢慢移动是正常的,  你需要调节控上的尾舵左右微调.
新手经常会误以为调好陀螺尾巴就不会漂移了, 其实不是, 除了陀螺外还需要靠微调调整中立点.

楼主:
调陀螺上的旋钮 作用大 还是调摇控上的作用大?

楼主:
摆尾不是一直在摆 也有时 会小幅度的飘移   两种情况交替出现 啊   我用微调 尽量找到了中立点   我在想是不是有阵小风就会让他左右摆尾阿?

网友:
请仔细阅读陀螺和遥控器的说明书后再进行调整!!

楼主:
找到原因了 !! 是尾舵机  舵臂拉杆间的连接处 螺丝太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elebee/PIEZO 400/HEAD LOCK n.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

没调整好,成都菜鸟乐园的大头菜同志用的就是这个陀螺仪,很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