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v锂电的使用最低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7-05-18):
兄弟们,我有一块11.1v的锂电,但是不知道这个
电池
在模型飞机上的使用最低电压是多少?我怕过渡放电,损坏电池。

网友A:
10.50~12.50

网友B:
11.1,空载电压!

网友C:
带负载电压不要低于9.9V

网友D:
我一般放到 10。8 V 就停

网友E:
在10.5V下降到9.8V时间好短,约20~40秒(10A电流负载),最好用到10.5v就停止

网友F:
爱迪生说他今天都飞到8.4了,

网友G:
好多数值, 每节3.3V,但实际上很难把握,只有靠估计!

网友H:
我有个经验:有负载的时候是9.9V停飞,单颗3.3V;停飞下来空载测试,总电压应为11.1V左右,单颗3.7V。
按这个方法飞,电池不容易坏,飞行时间也有保证。 一般可保证10分钟普通航线和5分钟暴力3D。

网友I:
最好是保持3.5V/节 就停~

网友J:
我11V左右

网友K:
单体电压好像不低于2.75

网友L:
我用镍氢飞翼龙发抖了就下来了!

网友M:
电池刚用完后测量电压,好像还在涨阿,
楼上说的是等不再涨的时候测得电压马?

网友N:
单节在2.8V就可以了。

网友O:
不低于8.4V就好了

网友P:
我不会让我的电池低于1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