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R充电器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7-05-18):
昨天晚上八点半左右开始充,8个镍氢的1300MAH的
电池
,然后今天中午12点左右才拔出来!电池倒没问题,挺好的!但是今天晚上想对5颗1500MAH的镍氢电池充电的时候,却发现TX上的那颗小红灯不亮了!是不是我的
充电器
坏掉了呀?
用的是JR3810的遥控,直接插充电器充电的!直充也是3810配的!NEC-322的型号!

网友A:
呵呵。没有人呀?那我坐了

网友B:
充电器里的电阻可能坏了

楼主:
从昨天晚上9点充到今天早上9点,整整12个小时,充8颗1500MAH的电池,居然开机就报警,我看这充电器是没救了!

网友C:
我的充电器也是,在意达买的,打电话给他们,说保修,他们居然叫我花200元邮费寄到香港去修,我就问他买一个多少钱,回答说75,真实郁闷呀,难道我们大陆的玩家是后娘养的吗?这么大的模型遥控器品牌居然在大陆地区没有保修的地方.本来以为买个进口货可以在后勤方面省点事,结果叫我碰上这种事,真是欲哭无泪呀......早知道这样不如买个TDF9通的了

楼主:
其实75元买个新的价钱不贵了!而且现在出的NEC-322充电器上面标的都是MADE IN CHINA的!就搞不懂了,中国产的怎么大陆就没有保修点呢?

网友C(2007-06-19):
75块还不贵?我拆开看了,里面一个温度保护器,一个简单电路,数得过来的几个元件,一个变压器,在电子城不会超过20块(这个价格包括商家宰你的可能性在内),LZ,你也拆开来看看,用个万用表看看是不是温度保护器坏了(是在220V的插头边,用胶带缠在初级线圈里面的),如果是就花5毛钱去买一个,重新焊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