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2007-05-19):
本人有一条爱德美的电船,单540电机的,带减速组,想改速度更快,去掉减速组改直驱,加水冷,。。。
又没有比较好的建议,我对船不精通!谢谢!

楼主:
1。电机用什么好?540的可以吗?
2.电调以前是机械电调,应该换多大的?
3.电池用几节最好?

先问这些问题,谢谢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无刷

俺不耻下问了
用什么型号无刷,KV值多少的?
如果不换无刷该怎么改?
用多大的桨?

谢谢赐教!: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B:
你要快到什么程度?

网友A:
B28 KV2700  用3S锂锰电池或者 B28 KV4000 用6节镍氢 桨要自己慢慢试,从小桨试起,电调至少要60a的!
有刷的话,换小桨,去减速组 电调换多大的,要看你用什么桨,小桨负载小,大桨负载大,通常50A 双向的吧,有米的话上120a或者200a都行啊! 电机也跟着换大型号的,桨慢慢试吧, 无刷用的电池要看电调的能力

网友C:
别怪小弟多嘴,不想费神的话建议找个 7.2伏   十几T    540 ,车机也行。
电动机转速高扭力小,减速组才是个好东西,偶等懒人情愿挑战难度更高的直驱而已。
转速越高,桨径越小,电机负载越大,效率越低,能量损失比起减速组的损失大得多,君不见汽车,直升机,军舰哪个不是带变速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怪小弟多嘴,不想费神的话建议找个 7.2伏   十几T    540 ,车机也行。
电动机转速高扭力小,减速组才是个好东西,偶等懒人情愿挑战难度更高的直驱而已。
转速越高,桨径越小,电机负载越大,效率越低,能量 ...

"十几T"    540 ,"车机也行" :loveliness: :loveliness: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快到什么程度?

  起码也得50-60码吧,现在这船估计也就20码-30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28 KV2700  用3S锂锰电池或者 B28 KV4000 用6节镍氢 桨要自己慢慢试,从小桨试起,电调至少要60a的!
有刷的话,换小桨,去减速组 电调换多大的,要看你用什么桨,小桨负载小,大桨负载大,通常50A 双向的吧,有米的话上 ...

换了能否改善速度?

换了小桨电机负荷小了,船速能上去吗?

实在不懂船,不要见笑!: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一切要靠实际行动才知道最后结果,有刷我不是很熟.
换无刷没速度的话!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建议把有刷玩爆了,再换无刷吧!

网友:
玩船看中的是扭力! 转速不能决定一切!   桨,电机,电池,电调这些都要慢慢调试的!

楼主:
B28 KV4000   给个具体型号可以吗?还有桨从小到大?电调多少A的?

谢谢!俺想一次搞齐,慢慢试!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码也得50-60码吧,现在这船估计也就20码-30码

准备好一千多吧!

网友:
电动机转速高扭力小,减速组才是个好东西,偶等懒人情愿挑战难度更高的直驱而已。
转速越高,桨径越小,电机负载越大,效率越低,能量 ...

用方言说:你雪德对!:loveliness:
速度提升一倍=投入的金钱数就会呈平方上升 。

网友:
无刷电调,电机,电池,桨,这些要看你的经济能力了! 高档与低档的差别可不是一点点啊!
具体什么型号还是要看旧贴,我懂得也不多,船速还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几T"    540 ,"车机也行" :loveliness: :loveliness: 什么意思?

指的是十来圈绕组的540电机,一般玩车的朋友用的那些高速540。
20~30码是什么概念,公里吗? 540电机跑50~60公里估计无能为力,毕竟只有百来瓦功率,要有这么速度,不仅是电机问题,还有桨、电池、船型、装配调试等多方面问题要考虑。

网友:
电机的定子内有几个绕组啊,我只知道四驱车的电机内有三个绕组.这个绕组与速度与扭力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小弟乱说希望误导你就罢了,不会误导别人
不管三个五个六个绕组(极)都算一个绕组,圈数多(线长)转速低,扭力大;线圈直径小内阻大转速也低;磁铁强转速低扭力大。
电机的转速跟电流大致是个反比关系。转速与扭力也是反比关系。
电压跟转速有联系,近似比例关系(实际上并非如此,只是简化说明),提高电压可以提高转速提高输出功率。

网友A:
 电机的转速跟电流大致是个反比关系 ?? 怎么讲? 转速高,电流低,转速低,电流高

网友C:
是啊,转速下降得越低电流增加越大。

网友A:
 快帮我选个电机吧,配41mm 1.4的半浸桨